一物两用、黑夜良伴:XTAR R30手电开箱试用

楼主(2021-08-13):
XTAR是充电装备的设计制造大厂,每天给自己的各种数码装备充电,已经都比较熟悉了。其实,XTAR也能做手电,其潜水手电就得到专业人士的好评。继成功推出EDC便携手电T1、T2之后,XTAR又向户外手电领域进军,升级推出了最大光通量达到1200lm,使用21700电池、兼顾充电宝功能的手电R30 1200。

还是XTAR充电器的经典白蓝配色纸盒外包装,性能、用途、特点标识清晰,UV工艺的等高外观印制,所见即所得。R30 1200是经典手电R30的升级款。

该有的配件都有了,收纳放置整齐,到手既能点亮使用,静待使用者的开启。具体性能怎么样?为啥说一物两用呢?且听我来讲一讲,文中简称“R30”。

升级灯珠, 铺路远射两相宜
R30配置了一颗Cree XPL-W2冷白色温的灯珠作为发光单元。这是一颗带有果冻的较小核心灯珠,具备较高的光效和较正的光色,在筒友中有不错的口碑。

R30采用一枚光面金属反光杯作为导光介质,灯杯深度达到约30mm,通光口径约为20mm,灯头玻璃表面采用一片超透明钢化玻璃镜片,距离灯头顶端距离还有约5mm,可以有效保护灯头。光面深灯杯、较大口径,这都是远射筒的标配,带果冻灯珠有一定的泛光作用。

正白光色温在较远的距离投射出一整片的黄色,这就是筒友常说的一杯黄水,也就是照明使用时灯珠发出光的实际光路,相当大比例的光都集中向前,就能带来较好的聚光效果。

R30的对墙光斑也有明显的聚光手电特征,中心主光斑小而亮,保证了较好的聚光效果,外围副光斑亮度也比较均匀,带来柔和舒适的环境辅助照明,主副光斑之间、副光斑与环境之间的交界明显。最外一圈略有紫色边缘。

R30采用目前LED主流的恒流调光电路,在各个常亮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能够保护使用者的视力,久视不易产生疲劳。

R30在夜空中能够呈现比较明显的光柱,可以看出具备较好的聚光效果,副光斑开射角度约为90°左右,与主光柱亮度差距大,在黑夜拍摄不是很明显,这是聚光手电的显著照明特点。

由于光杯的口径较大而且是深灯杯,R30的光线能够在环境中投射出一个圆形的发光区域,更多光线被集中投向正前方,提供足够的亮度,脚下也有清晰的照明,光线铺路的效果也不错,保证使用者行走时的安全。

R30的光通量约为1200lm,但是中心光强达到了约1.3万cd,最远射程能够达到230米,这也是聚光手电的主要特点,而且人眼在黑夜里的视力大概也就300米左右,足够用了。

利用光的直线性和指向性,可以精准的照射定位,方便眼睛观察,就是俗话说的指哪打哪。再加上光斑越远就会越大,人就能获得比较开阔的视野,在黑暗环境中不会觉得不适。

侧按开关,调整灵活兼容电量指示
R30采用颈部开关控制,开关在灯颈的平台位置,表面为胶帽覆盖以提高手感。胶帽表面直径约为11mm,与灯颈金属不同的手感,再加上整体突出灯颈平台约3mm,黑暗中也便于摸到。

R30的开关触发行程约为2mm,握紧筒身拇指可以很方便地搭在开关上操作,能够握满便于发力,按键声音清脆、触发的手感反馈清晰、弹性力度适中,基本不会误操作。

R30的尾部平坦,可以倒立放置使用,配合柔光罩、交通锥等附件使用就可以拓展手电的功能,也能解放使用者的双手。如果尾部手绳孔能够改成双孔设计就更实用了。

开关胶帽为半透明状,内部有红绿双色电量指示灯,开机后会保持常亮提示电量水平,绿色表示电量大于25%,红色表示电量大于18%,红色闪烁表示电量小于18%,另外当电量极低时,即便是关机状态,红色指示灯也会持续闪烁,提示使用者及时充电,避免电池过放,这个设计醒目且贴心。

R30长按开关就能实现开关机,单击开关实现换挡,按照低30lm—中300lm—高650lm—极1200lm的升序换挡,档位不多,方便快速进入需要的亮度,调光操作也比较顺手。

R30的电路设置了档位记忆功能,如果总是需要最高亮度的话,可以调整为极亮再关机,这种一键开启极亮的操作方式,对于专业人士来讲使用起来也很方便。爆闪和SOS模式不会被记忆。

无论何种状态,快速双击开关即开启爆闪模式,爆闪能够产生瞬间眩晕效果,便于快速压制对手,实现恰当的正当防卫功能,再次双击开关,退回到低亮档位;无论何时快速三击开关,进入SOS模式,通过三短、三长、三短的闪烁,发出国际通用的求援信号,再次三击开关,同样退回到低亮档位。

经典外观,耐看紧凑又便携
R30使用目前主流的21700锂电池,用料不吝啬保持了强壮的筒身外观:全长约为158.2mm,灯头外径36mm,灯筒身直径约28.3mm,给人以比较坚固可靠的第一印象,中头手电的造型也有着更好的手感。

R30的空筒重量为148克,装上原厂21700电池的使用重量约为219克,平时放在包里不会觉得太大太重,是一款使用起来比较扎实趁手的照明工具。

R30的外观设计比较简约,灯头略有多年前最经典的C8的影子,开有5道较宽的弧形刻槽,一方面提高外观辨识度,另一方面能够保持平放时的稳定性,灯颈处有纵向散热槽,在使用中提高散热效果。

筒身大片的长条形防滑凸纹,边缘倒角充分,为的就是提高握持的稳定性和使用的便捷性,同时兼具一定的通风散热排汗效果,也便于拧动时手指发力。

R30外壳使用的是具备良好的强度、质感和散热性能的铝合金材质,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抗磨处理,手感比较细腻,白色镭雕印字,做工品质都不错,如果有个抱夹的卡槽标配一只抱夹实用性就更强了。

R30标配一只4900mAh的21700尖头电池,仅尾盖可以拧开,尾盖内部可以看到塔状的负极镀金弹簧,镀金工艺可以减小电路内阻和压降,弹簧弹性充分,不会顶凹电池负极。筒壁厚度达到了2mm,具备1.2米的抗跌落能力。

灯头处的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导电,端面导电的方式,稍拧松灯头或者尾盖,都可以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前后双弹簧的设计,可以配适长度略有不同的各种电池,能够压紧电池,也不易在使用中断路跳档。

充放自如,能照明的充电宝
作为充电方案的设计者,XTAR推出的R30当然具有放电功能。灯颈开关的对面,开有一个主流的TYPE-C充电口,优点就是支持双向大电流,表面由胶塞封堵,密闭性能不错。

R30具有4900mAh的电量,平时出门带着R30,就相当于照明和电源两不误,再也不用担心在户外手机没电无法导航了,R30的4900mAh大容量,至少能给手机充满1次,保证一天的正常使用。如果标配的是双头C口的充电线的话,那就更加方便了。

将电量用完,插上充电头,R30的自回血状态能够开启5V2A接近10W的功率,充电中,开关内的红色指示灯将保持常亮。

用时约4.5个小时,R30的指示灯变为绿色,表示已经充满电,共充入4367mAh、21.87Wh的电量,足容没有虚标。

R30筒身螺纹都有防水密封圈,堵好充电头胶塞后,就具有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等级,平时可以放心使用,即便是在户外的恶劣气候条件,同样不用担心进水损坏。

超长续航,温控灵敏散热强
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做客观测试,由于K3是聚光型手电,为了防止超出量程,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0.8米,同时连接双通道热电偶测温,使用充满电的原厂锂电池做测试。

R30一共有四个常亮档,每档的光通量对应的照度值:低亮30lm、1370lux—中亮300lm、7190lux—高亮650lm、18200lux—极亮1200lm、44100lux,如下图所示,阶梯分布比较均匀,对应比例大致相等,这样的阶梯分布可以保证不同亮度环境的使用需求。

开启极亮档位1200lm后,照度几乎没有下降,坚持了大约10分钟才开始降档。降档过程亮度变化肉眼不易察觉,降档后照度略高于高亮档位650lm的照度,此后保持一定时间的水平恒流输出。在室内28℃左右的不通风环境下,12分钟内灯头温度最高47.6℃,筒身最高温度43℃,这个温度控制还是不错的。

续航大约31分钟时,输出和温度保持平衡状态,读取灯头温度为48.7℃、筒身47℃,略有一些烫手,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R30如果在室外通风环境,应该能控制在40℃以内。

读取完温度数据后,本人又手动开启了极亮档位,R30能够反应,并且按照初始时的状态坚持高亮度、大功率输出,这在户外使用时确实是良好的保障。

续航约两个半小时,照度开始缓慢下降,红色指示灯也亮起,此时手动无法开启更高档位,约2小时50分钟,手电自动关机,但是红色电量指示灯仍然在闪烁,以提示使用者尽快充电避免电池过放。

日常相伴,一物两用总相宜
其实,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就是随手可得的光明,晚上出门遛个弯、停电了照个亮、户外活动补个光、装在包里做个备用…….,需要的就是一个照明工具,那么R30 1200最大1200lm的光通量、四挡亮度可调、能爆闪会求救、坚固皮实耐用,足够日常使用了。

而且,R30 1200还有应急供电能力,出门可以少带一只充电宝,一物两用非常方便,是居家、户外、差旅使用的良好照明和储能装备。

网友:
我有一个北极星的两个槽的充电器,有一次给头灯18650充电,当时出去玩了,回家发现还没充满,无意碰到电池,发现电池滚烫,估计得有50度,而且没有温度保护,拆机看的没有,电池还是4.02v,自那次后再也不敢长时间充电了,害怕爆炸,真不咋的,被论坛吹的神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