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精准用光,战术照明先锋:Klarus凯瑞兹XT2CR Pro手电试玩

楼主(2021-08-13):
Klarus凯瑞兹的产品线非常丰富,战术手电、日用手电、把玩手电、头灯、笔灯、钥匙灯。XT系列是凯瑞兹的战术手电,旗舰产品XT21X还列装了香港防暴速龙小队,性能品质值得信赖。

最近,凯瑞兹推出了升级版的战术手电XT2CR Pro,具备战术和户外两种模式,紧凑的18650筒身,最大光通量达到2100流明,具体效果到底怎么样?听我来跟你唠一唠,下文简称“XT2CR Pro”。

家族特色,紧凑便携高颜值
经典的凯瑞兹特色纯白硬质纸盒包装,红色的K字logo其实是一只手电和其出光效果,这个设计很赞。印字清晰,数据特征醒目,5年质保,可以放心使用。

内部是分隔规整的容纳仓,包括手电一支、尼龙手电套一个,充电线一条、手绳一根、说明书一份、备用尾部胶帽备用防水橡胶圈在单独的储物盒内,一样都不少。

XT2CR Pro使用的是18650电池,使其具有更为紧凑的身材:全长仅为128mm,灯头外径25.5mm,灯颈最粗直径为28mm,筒身直径约25.5mm,尾部直径与筒身相仿,小巧紧凑,在现在21700大肆盛行的手电届成为一股清流。

XT2CR Pro的空筒重量92.5克,装上原厂18650电池、以及标配抱夹的使用重量约为139克保证了战术使用的轻量化,普通人平时放在包里、别在腰带上也不会觉得太大太重。

从抱夹、灯颈、灯头、尾盖等部位都可以看出XT2CR Pro的凯瑞兹家族外观特色,保持了一贯的较为凌厉的造型,一般把灯头与筒身直径一致的手电叫做直筒手电,首先从外观上就能看出XT2CR Pro的战术小直定位。

XT2CR Pro的灯头具有较强的设计感,前部是5瓣不锈钢镀灰色的莲花攻击头,彰显战术筒的定位,具备一定的应急处突能力,同时能够保护灯头光学元件。如果能稍微做厚一些加三颗陶瓷珠就好了。

铝合金材质在保证轻量化的前提下,具备良好的强度、质感和散热性能。XT2CR Pro使用了6061标号航空铝,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抗磨处理,反光不是很强,具备细腻的表面质感,也是战术筒的特有处理方式,白色镭雕印字,彰显做工和品质。

筒身大片的长条形防滑凸纹倒角充分,同时具有6条纵向的贯通竖纹,为的就是提高握持的稳定性和使用的便捷性,同时兼具一定的通风散热排汗效果,尾盖的大方块设计,也是为了便于拧动时手指发力。

XT2CR Pro在筒身与尾盖接缝处安装有一个抱夹,抱夹抱臂宽度约为4.8mm,夹臂宽度最大也达到了7mm,夹持厚度约为4mm。不锈钢夹子弹性很好,自身与筒身贴合牢固,夹持在背包、腰带等位置也比较牢固稳定,方便携带和使用。

XT2CR Pro的尾部结构比较复杂,因为是双开关设计,同时为了便于操作,副开关为斜坡式设计,因此XT2CR Pro无法倒立使用。凸耳两侧各开有一个单手绳孔,可以安放手绳,防止使用时手电掉落。

其实XT2CR Pro为双层筒身设计,筒身壁厚达到了2.5mm,其抗跌落高度达到了1米,掉地上几乎不会损坏,最多磕碰露白。同时,这种端面导电的方式,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XT2CR Pro标配了一只3100mAh的18650尖头锂电池。

尾盖可以看到塔状的负极镀金弹簧,镀金可以减小电路内阻和压降,另一方面铜丝较细,不会顶凹电池负极。螺丝固定的弹片是内层筒身的电路接触面。

灯头处的正极同样采用镀金的弹簧导电,同时外圈还有物理防反接设计。前后双弹簧设计,能够压实电池,避免使用中晃动尤其是后坐力引起的断路跳档,保证手电稳定输出。

经典灯珠,刺破夜空扫黑暗
XT2CR Pro配置的是一颗CREE XHP35HD灯珠作为发光单元,这是一颗较小核心的正方形带果冻LED灯珠,同时使用橘面金属反光杯实现导光,小核心、橘面杯可以带来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

XT2CR Pro的灯头玻璃表面采用一片超透明钢化玻璃镜片,可以有效保护灯头。同时,在其表面有防反射增透涂层,外观呈淡紫色,镀膜可以提高光线出射率,更多的光也就意味着更亮。

XT2CR Pro的灯头出光口径约为20mm,正白光色温在光杯反光下投射出一整片的黄色,这就是筒友常说的一杯黄水,也就是照明使用时灯珠发出光的实际光路,相当大比例的光都集中向前,而且光线会比较均匀。

XT2CR Pro的对墙光斑也有比较明显的聚光手电特征,中心主光斑小而亮,保证了较好的聚光效果;外围副光斑直径远大于主光斑,而且亮度也比较均匀,带来柔和舒适的环境辅助照明;主副光斑之间、副光斑与环境之间有比较明显的明暗交界。

现在的手电几乎都采用恒流调光电路,XT2CR Pro也不例外,在各个常亮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能够保护使用者的视力,久看不易产生疲劳。

XT2CR Pro的最大光通量为2100流明,在开阔的户外环境,其主光柱出筒以约5°左右发散,确保了良好的聚光效果,副光斑开射角度约为90°左右,与主光柱亮度差距大,在黑夜拍摄不是很明显。

正是得益于这种主副光斑的差别出光效果,XT2CR Pro的中心照明能够实现聚光远射的效果,更多光线被集中投向正前方,提供足够的亮度;而副光斑形成的泛光照明能够提亮环境的亮度,实现较好的铺路效果。

XT2CR Pro的最远射程能够达到240米,从实际照明的效果来看,湖对岸的白色堤岸、湖边的树木都能被照亮,甚至能看见湖中的倒影,副光斑形成圆形的照明区域,把近处也都能照亮。

像XT2CR Pro这种聚光兼顾泛光的手电,光线的指向性好,户外场景作为搜索使用,也可以作为军警执法者的定点照明,或者追踪定位使用。

双尾开关,双模式操作灵活
作为战术手电厂商,凯瑞兹的特色之一就是尾部战术双开关,通过两个开关的组合可以实现多种用光方式,这在系列产品上屡试不爽,凯瑞兹也在对双开关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升级,以达到更好、更流畅的使用感受。

至XT2CR Pro这里,已经是第五代双开关了。主开关表面有准星防滑纹的胶帽覆盖,副开关为大面积斜面压板,以增加控制时的手感,黑暗中完全可以轻松实现单手盲按操作,具备更强的战术应变能力。

正向战术握持XT2CR Pro,无论是主开关还是副开关压板,操作起来都很顺手,凭手感就能快速在两个开关之间切换。两个开关触发灵敏、阻尼适中、手感清晰,按动不易打滑。

XT2CR Pro还具有战术和户外两种使用模式,出厂默认战术模式。战术模式下:主开关实现一键极亮、副开关实现一键爆闪。户外模式下:主开关同样实现一键极亮,而副开关则是一键低亮,很贴心的功能。模式切换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关机状态下,长按副开关直至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时,按下主开关即能实现。

无论在哪种模式,只要装上电池,拧紧尾盖,轻按主开关就能实现一键静音开启极亮档位2100lm的最大亮度,松手即灭;如果按下尾部开关,发出咔哒声,则会保持当前的极亮档位,这种一键静音开启极亮松手即灭的战术操作方式,也是主流的战术手电功能。

在平时使用过程中,无论手电处于哪个档位的照明,只要有需要,随时按一下主开关,就能直接开启极亮档位,确保了专业快速的反应。

XT2CR Pro有4个常亮档位,开机状态,按动副开关压板,将按照极亮2100lm—高亮400lm—中亮100lm—低亮10lm的反向顺序进入调光循环。4个档位不多不少,方便快速进入需要的亮度。

战术模式下,按动副开关压板,可以一键开启爆闪模式,通过强光闪烁压制敌手,长按超过2秒保持爆闪状态;在户外模式下,长按副开关压板,将开启100lm亮度的SOS求救模式,便于快速呼救。

XT2CR Pro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就是在户外模式下,按压副开关压板,就能一键开启10lm的最低亮度,在黑暗环境下,开机低亮可以避免人眼收到强烈的亮度变化而引起不适,晚上在室内使用也非常合适。

稳定续航,温控灵敏散热强
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做客观测试,由于XT2CR Pro是偏聚光型的手电,为了防止超出量程,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0.8米,同时连接双通道热电偶测温,使用充满电的原厂锂电池做测试。

XT2CR Pro一共有四个常亮档,每档的光通量对应的照度值:极亮2100lm—43100lux;高亮400lm—7620lux;中亮100lm—2020lux;低亮10lm—227lux,如下图所示,除极亮外,其他三挡阶梯分布比较均匀,对应比例大致相等,保证不同亮度环境的使用需求。

开启极亮档位2100lm后,照度开始逐渐下降,持续约1.5分钟,整个降档过程亮度均匀变化,肉眼不易察觉,降档后照度略高于高亮档位400lm的照度,此后保持水平恒流输出。

XT2CR Pro使用了温控电路,打开极亮档位后,灯头和筒身温度都在快速上升,随着降档的输出下降,灯头温度开始下降,两处温度差也逐渐减小,温升趋于平缓,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在室内27.6℃左右的不通风环境下,灯头温度最高52.3℃,筒身最高温度41.6℃,这个温度控制还是不错的。

XT2CR Pro恒流输出约30分钟左右,发热散热趋于平衡状态,灯头温度为46.5℃、筒身温度为44℃,温热状态,使用中完全不会烫伤。

续航期间,XT2CR Pro的恒流输出性能非常稳定,照度为一条平直的水平线,丝毫没有上下波动,这就为战术或户外使用带来稳定的亮度,符合人眼在黑暗环境的适应性。

在测试中后期,电量已经消耗较大,本人反复手动开启极亮,XT2CR Pro均能以初始状态开启极亮档位,并按照初始状态降档,保证正常使用。只是每一次的最高亮度都在下降,这与电量不足有关。即便如此反复大幅提高输出功率,XT2CR Pro的续航时间仍然超过了2小时,续航能力值得肯定。

清晰指示,充满电后又是一条好汉
为了方便快速使用,XT2CR Pro设计了直充功能,在灯头下部开有一个直冲口,并且使用双层密封圈的胶帽封堵。

XT2CR Pro采用了目前主流的TYPE-C充电接口,这下就不用区分正反了,而且还能支持大电流,随便也能找一根充电线,实现随时随地补充电量。

充电口左侧还设计有一个红黄绿三色电量指示灯,开机5秒内以颜色和状态指示当前电量:绿色大于70%、黄色大于30%、红色小于30%、红色闪烁小于10%,需要尽快充电。

XT2CR Pro虽然有直充开口,但胶帽密封很严,筒身螺纹都有防水密封圈,K防水等级达到了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等级,平时可以放心使用,即便遇到恶劣气候条件、甚至落入水中,同样不用担心。

充电中,红色指示灯保持常亮,但是只有5V、1A的功率,并没有发挥出C口的大功率优势。

用时约5个半小时,指示灯转为绿色,共充入约2815mAh、14.2Wh电量,反正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随用随充,保证XT2CR Pro时刻满电待命。

总的来讲,Klarus凯瑞兹的新品升级版战术小直手电XT2CR Pro具有清晰集中的远射照明效果、较长的大功率续航时间、战术点亮兼顾防卫作用、双开关使用灵活,是军警巡逻、巡山搜救、夜爬夜捕、居家户外等场景使用的良好照明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