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拍出科技感的PCB手工焊接打样

楼主(2021-08-13):
第一次手工焊接打样,却拍出了科技感
锂电池2S保护板

感谢数码之家,感谢捷配
感谢帮帮团,感谢一群热心会员

0603规格尺寸,真心不好焊

网友A:
 那一堆会员有没有我?

 读书时,老师教我们“堆”字的组词,通常是:一堆垃圾,一堆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堆会员有没有我?

读书时,老师教我们“堆”字的组词,通常是:一堆垃圾,一堆堆垃 ...

修改成,一群

网友B:
我已经放弃0805了,常用0603也准备放弃了,准备把0402和为常用件了。

网友:
不用修改,就像那个“B”,本是字母1个,只是想当然的人想的太多、、、、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放弃0805了,常用0603也准备放弃了,准备把0402和为常用件了。

这么小,手工焊接吗?

网友B:
DIY只有手工焊才过瘾,机器焊就没意思了。

网友C:
捷配今天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来点SMD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只有手工焊才过瘾,机器焊就没意思了。

0402你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捷配今天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来点SMD单

看来你不简单,不是凡角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放弃0805了,常用0603也准备放弃了,准备把0402和为常用件了。

你是如何搞掂涂锡膏?
器件如何排列?
其实,我PCB完全可容纳0805
元件,大点容易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不简单,不是凡角儿

上个月打了5板,这个月争取也打个5板。我喜欢焊0805,太小了看不清楚,做过激光,近焦不成功

网友:
眼神不好了,我用0805是极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搞掂涂锡膏?
器件如何排列?
其实,我PCB完全可容纳0805

我不太相信热风枪,比较信实烙铁。锡浆只用的植锡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相信热风枪,比较信实烙铁。锡浆只用的植锡的时候。

0603你用马蹄还是尖烙铁头?
又如何解决一端焊锡带来的应力

网友D:
手工贴片的都是狠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贴片的都是狠角,哈哈。

同感
对比自动化贴片机生产线
我为了确定hy2120标小圆点的1脚
手机微距摄影用了很多次
我是风枪焊接的0.5风力0603都到处乱转
又由于低温锡膏第一次涂没经验多了
hy2120和8025A很多脚短路
我又用吸锡带修正多次
楼上大神说,他完全用电烙铁
我倒是很希望听到他的经验分享

网友E:
你们都是高手
我用风枪拆都是旁边都不见了,然后要拆的还没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相信热风枪,比较信实烙铁。锡浆只用的植锡的时候。

大神
我洗耳恭听
你电烙铁焊接0603
经验分享呢?
请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是高手
我用风枪拆都是旁边都不见了,然后要拆的还没下来 ...

你的难点
被拆元件周围用高温胶带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