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学着折腾,BTPLUG上上挂了的小硬盘,开卡失败

楼主(2021-08-13):
前几天 BTPLUG 上的8G 固态硬盘挂了,
今天上网查了下,应该可以通过开卡来恢复。
翻了下老论坛上的帖子,花了50M 下载了开卡软件
然后看还
需要一个硬盘盒,于是找出来了一个。

是个大的 3.5寸的电脑盒

160G 的硬盘

看了下芯片是JMF20339的,
有点糟糕啊,
不管了先接上去

JM601的主控

通电,

打开了软件,NOT JM
真是糟糕啊,

难道还非要去买一个指定的 JM 20329 芯片的硬盘盒 了吗?

网友A:
把那个硬盘SATA口旁边的USB补起来,601可以不用转接卡就能开,前提是把板子上的USB补好了,然后直接连USB上电脑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硬盘SATA口旁边的USB补起来,601可以不用转接卡就能开,前提是把板子上的USB补好了,然后直接连USB上 ...

哪儿没有没有焊点走线啊

网友A:
这个缺口不是T型USB2.0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缺口不是T型USB2.0口?

是的假的,背面没有走线。

楼主:
图片正面
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假的,背面没有走线。

…这个奇怪了,那可以去看看有没有601在dos下的开卡工具,我用dos下的开过605

网友:
拆颗粒,改个装机启动盘

网友:
8G还搞它干啥,直接淘个大容量的二手货

网友:
以前好几个JM硬盘盒,不知道能开卡,都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