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果榨汁机,30元。电磁炉,60元。各种电脑配件,杂物便宜

楼主(2021-08-13):
基本全新的榨汁机,我用不上,别人送我的,带说明书和所有配件。只要30元。运费20元。
电磁炉,6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多个背包,拎包,10元,20元出售。基本全新。
平底锅,15元
话筒10元,
收音机10元
血压计,30元
剃须刀,10元。
宽宏卫星电视接受机,免插卡免定位,有遥控器。50元
空气开关,5元一个
电话机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三个低音炮大音箱,没有小音箱。15元一个。运费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电磁炉60元

灯带40元一盘

笔记本硬盘,250G,串口。35元

空调,电视机遥控器10元

键盘十元一个ps/2口的和USB口都有。鼠标五元一个。挂钟10元。台灯10元,耳机也是10元。
显卡,低档卡,7300,G100,256M显存。15元一张。
DVD光驱,10元一个。
--------------------------------------------------

猫粮五公斤,40元一袋。
菜刀10元
石英表,都是完好的,非常准。20,30,50元不等。

石英表,20,30,50元。都很准!

菜刀10元

有线路由器5元一个,无线路由器也是5元一个,电源另外付款,5元一个。三天线的15元一个。

台式电脑电源有4个,20元一个。是好的。

钟10元,很准。

DVD光驱10元,是好的

鼠标5元一个。

台式电脑电源,20元一个。

移动支付终端,10元,可当钟表用。
空调,电视机的遥控器,5-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2G三代内存价格:20元。

48V20A的电动车充电器20元。
笔记本内存条二代1G五元,2G 10元,三代1G十元,2g是20元。台式内存 二代1G五元,2G 10元,三代1G 10元,2g是20元
插座,5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收录机30元。

各种低档无线路由器。从五元,十元,15元的都有。不带电源的价格
显卡15元一个。
充电宝十元1个。
打不开后盖的全新石英表,五元一个。走时很准,但没有表蒙的石英表,5元一个。
鼠标五元一个 。
红梅AE135胶卷相机,是好的。30元。没镜头盖。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移动3G USB上网卡。插手机卡可用。

楼主:
有严重缺陷的led三星22寸显示器只要20元还带电源。
美的电高压锅只要50元。台式,二代内存,2G, 5元一根。
调频调幅收音机,还带时钟显示。只要5元。
非常漂亮的小圆口键盘,10元很锋利的菜刀,10元一把
USB口鼠标,5元一个。好用。大量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四条内存包邮要了

楼主:
无线路由器有便宜的,一根天线的只要5元。保证是好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漫步者易2200低音炮音箱音质好,40元一套。运费18元。台灯两个,十元一个。台式电源小的和大的都是20元一个。闹钟十元一个。电饭锅30元。
牙博士牌牙刷三元一只。笔记本硬盘,160G, 20元。   慢扫全绿。  250G: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图片能不能缩小点...太大了

楼主:
楼上的,你不会用标点符号,乱用。

多个笔记本电源,20-30元一个。欢迎购买!

楼主:
两个主板。一个是可以安装在普通机箱上的主板,使用AMD E-350双核CPU,CPU不可拆卸。使用三代内存。主板集成显卡,带VGA,DVI,HDMI接口!  价格:60元
还有一个小主板是商场收款机上用的迷你主板,需要使用外接12V电源。 主板上插的是MSATA小固态硬盘,32G。也能使用普通硬盘。带2G笔记本三代内存。价格:6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东西很好,上次买少了

楼主:
技嘉主板带X250cpu,价格是40元。

楼主:
七彩虹主板,带E5500 cpu. 带风扇,带挡板, 40元   主机集成显卡,使用三代内存。邮费10元

楼主:
500G台式机硬盘,40元好用。慢扫全绿。笔记本硬盘,160G:20元。250G:30元
小电源:20元
大电源:20元。
联想笔记本的原装电源,3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这次换手机失算了。之前的REDMI K30拍照效果特别好,这次换的新手机REDMI NOTE 9 5G版,拍照效果太差!电池5000MAH,却不耐用!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关机重启!想申请换机但要退回去,我又没手机用,只好算了。明年淘汰掉它!

楼主:
使用二代内存的主板,带X245 CPU,集成显卡,带4G内存只要40元,非常便宜,带档板。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显示器,无底座,19寸LED,整体效果很好,就是垂直方向左边有一条细线,影响不大。运费20元
小型POS机,有8套,全新全套,可以用蓝牙和手机连接,可以刷银行卡。我只卖硬件,软件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公众号了解。3元一套,就这么便宜!

楼主:
台式机硬盘500G的40元。慢扫全绿。通电时间,几千小时都不是很长。有两三个。
笔记本硬盘160G,250G。320G。分别是20元和30元,40元,都是慢扫全绿。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