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设计有点意思的台灯,怎么改好用

楼主(2021-08-13):
收废品兄弟那里看到的,外观还好,还有18650,就顺回来先充电,功能也正常,一个电位器可以冷暖转换,亮度变化不大也不怎么亮,拆开看看,灯罩里面有片黑色的膜,拿掉亮度有所改善,各位坛友有什么好的建议,怎么改好用。

网友A:
那个膜肯定不是原装的,应该是使用的人加进去的。基板是铝基板吗?看上去质量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膜肯定不是原装的,应该是使用的人加进去的。基板是铝基板吗?看上去质量还可以的。 ...

不是铝基板

网友:
驱动电路换个SGL8023触摸板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铝基板

大面积敷铜,散热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