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电热水瓶烧到35°温度就上不去了,会是什么的问题?

楼主(2021-08-13):
松下电热水瓶NC-CH401烧水到35度温度就不变了,面板指示灯也没有跳到保温,一直显示再烧水,可是温度就是不变。一般可能会是什么的问题呢?

网友A:
35度感觉像是室温啊,是发热盘挂了还是没电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度感觉像是室温啊,是发热盘挂了还是没电到?

应该有电的,用手摸水壶内底部温度是热的大概也就40~50度的样子,应该不是发热盘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加热器坏了,只是保温加热器在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