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图片中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肯定不是色环稳压二极管)

楼主(2021-08-13):
这二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肯定不是色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带色环的二极管还是第一次见,你确定不是电阻?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电感

网友:
1N4006。

楼主:
这个测量二极管的压降在0.5左右,排除了稳压管的可能,最后用UF4007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