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板充 DCH199BSC 4.2V 500mA

楼主(2021-08-13):
当年跟随买刀兄弟,买了十来个,用来改装锂电池充电器。现在很少见到了。

另外,下面“JC 222K 200V” 这个叫啥?哪里卖的便宜量又足?

网友:
正品三星座充,一般有充电时间限制。

网友:
4056性价比最高 200v 222电容

网友:
那个叫瓷片电容,正解就是这个名字。

网友:
给小容量的电池充电还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A:
以前的IC制程老,集成度低,外围元件很复杂
现在搞锂电充电,还是搞个移动电源主板,IP5306或者IP5328 SW6206的,用来给电池充电,充电速度和转换效率比这个线性稳压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IC制程老,集成度低,外围元件很复杂
现在搞锂电充电,还是搞个移动电源主板,IP5306或者IP5328 SW62 ...

这才几年,变化太快了。芯片多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