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故障卡通型USB排插

楼主(2021-08-13):
    几年前当地有一实体店搞活动,进店有礼送了一个排插。一直用着还不错,前几天USB处突然啪啪响。于是就拆开看一下,看到一个应该是电阻击穿了。手上没这个电阻,找个换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是个4.7欧的1W保险电阻,保险烧了你得检查后面有没有短路,在保险位置串个40W左右的白炽灯开机看看亮不亮,亮的话有短路,不亮的又没有输出电压的话就是有其它地方坏了,如果灯闪一下有5V电压输出,那么直接换个1W几欧的电阻上去就行了。

网友B:
这插排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4.7欧的1W保险电阻,保险烧了你得检查后面有没有短路,在保险位置串个40W左右的白炽灯开机看看亮不亮,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插排做工看着还不错

是啊,很难得这种做工还不错

网友C:
输入端功率电阻烧暗裂开,需要查电源芯片和整流桥是否故障。做台白炽灯串联插座,检查电源和小家电故障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功率电阻烧暗裂开,需要查电源芯片和整流桥是否故障。做台白炽灯串联插座,检查电源和小家电故障方便 ...

感谢回帖

网友:
4.7欧的输入电阻已经烧毁了;不如另找个好点的5V2A的板子嫁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