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音频输出插头老是出现已拔出、已插入

楼主(2021-08-13):
音频管理器一个劲弹,
使劲扭晃了,确认了音频输出插头连接良好肯定没事,不过后来稳定了,没事了。
问题是感觉不像集成声卡或输出插头插座的事,别的部位有问题会造成这个现象吗?例如内存、cpu?

网友:
win7和XP才会出现的问题,点开右下角的音频管理器,找到那个文件夹标识,点开,能看到第一行“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打勾,OK。
win10默认此项打勾,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不是硬件错误,就是个bug。

网友:
要不插座氧化,要么插头短线。可以软件屏蔽,但是回头出问题你就会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