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初学C语言---分享EC11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21-08-13):
初学C语言,分享一个我自己写的成功案例:EC11编码器的程序,   欢迎高手点评指教。
经测试,快或慢转动时都能正常计数,但如果很暴力那种快就识别不了。
电路见图1,电容实际用的是103(10n),
原理:正转时,A端先低电平,再到B端低电平,过一段时间后两者都是高电平,这里就是读取从其中一个是低电平到同时高电平这过渡状态从而判断正反转,看图2

编程算法:用定时器中断,每1ms就把EC11的A端和B端移入变量EC11_AB里面,跟着判断正反转,过渡前过渡后各读两次,如果是01011111(0x5f)那就是正转,10101111(0xaf)是反转。

单片机使用的是STC8G1K08

图1

图2

sbit EC11_A = P1^6;           //EC11 A端
        sbit EC11_B = P1^7;           //EC11 B端
        sbit EC11_D = P5^4;           //EC11 压按开关

          //------EC11编码器相关的数组和变量

                unsigned char xdata EC11_AB=0x00;    //ec11的AB端定时扫描输入
                unsigned char xdata EC11_AOUT=0;    //ec11的A端状态
                unsigned char xdata EC11_BOUT=0;    //ec11的B端状态
         //--------------------
             void EC11SM();//EC11输入扫描函数声明
                 void EC11CL();//EC11处理函数声明

           //------------------------

         void main()
        {

    P0M0=0x00;             //初始化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EA = 1; //中断使能

         //主函数//********************
        while (1)       //下面重复循环
        {

          EC11CL();//EC11处理函数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2() interrupt 12
                {

                EC11SM();//EC11输入扫描函数

                    }

                        //EC11输入扫描函数
                        void EC11SM()
                        {
                         EC11_AB=(EC11_AB<<1)|EC11_A;    //把EC11的A端值移入
                         EC11_AB=(EC11_AB<<1)|EC11_B;    //把EC11的B端值移入
                         if(EC11_AB==0x5f)
                         {
                          EC11_AOUT=1;                  //正转时就置A端状态为1
                          }
                         if(EC11_AB==0xaf)
                         {
                         EC11_BOUT=1;                  //正转时就置B端状态为1
                         }
                         else;
                         }

                        //EC11处理函数
                        void EC11CL()
                        {
                         if(EC11_AOUT==1)
                         {
                                                //************这里是正转时需要执行的内容*******

                          EC11_AOUT=0;
                          }

                         if(EC11_BOUT==1)
                         {
                                                //***********这里是反转时需要执行的内容*********

                          EC11_BOUT=0;
                          }
                         else;
                         }

网友A:
傻孩子,都这年头了,你家没通网吗?不是应该先看看网上的优秀方法吗?
单片机能采样上升下降沿中断,然后在中断中进行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还能去除抖动。
你这方法自己都发现旋快了无效了,所以不能作为最后的选择,继续优化吧。

网友:
  • EC11_AB=(EC11_AB<<1)|EC11_A;    //把EC11的A端值移入
  • EC11_AB=(EC11_AB<<1)|EC11_B;    //把EC11的B端值移入
在快速旋转时,移入速度跟不上了,会有有识别不了或者正反转跳动的情况。加个判断:只要AB相同时为0时,重新移入。
如果不像楼上那样用外中断来判断的话【毕竟需要浪费外中断资源】,这个1mS检测一次间隔稍微长了点,我现在稳定使用的是200uS检测一次。
至少旋转起来不管快慢的效果都是很好的。

楼主:
把定时移入时间调小到0.5ms,再暴力的速度都能识别。只是日常使用也没有这么快的旋转,还考虑那个1ms中断还做其他事,所以我就把时间定在1ms

网友:
sbit FSA   = P3^7; //右旋
sbit FSB   = P3^5; //左旋
uint8_t fsss=0;//按钮状态
//检测
void EC11(void)
{
        if(FSA==1 && FSB==1) {//没有旋转
                fsss=0;
                return;
        } else if(FSA==0 && FSB==1 && fsss==0) {
                fsss='R'; //可能是右旋
        } else if(FSA==1 && FSB==0 && fsss==0) {
                fsss='L'; //可能是左旋
        } else if(FSA==0 && FSB==0 && fsss!=0xFF) {
                if(fsss=='L') {
                        //处理左旋
                        fsss = 0xFF;
                } else if(fsss=='R') {
                        //处理右旋
                        fsss = 0xFF;
                }
        }
}

网友B:
俺们都是开一个中断下降沿判断另一个的电平高低

网友(2022-04-14):
这个好好学习,近来要用到编码器。

网友:
用编码器记数,左加右减,闭眼左旋右旋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数值不变,觉得这样算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们都是开一个中断下降沿判断另一个的电平高低

这是正交解码的正确逻辑.

网友(2022-07-13):
这个旋钮开关很有用, 有些电磁炉就用这个来控制,按一下开机,左旋右旋调功率,再按一下调倒计时

网友(2022-12-22):
太麻烦了, 直接找arduino的EC11的库打开看就行了

网友C:
你这个编码器电路不好,正转消抖可以,反转消抖几乎没有。应该用RC消抖电路,多加2个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把我的编码器开关也翻出来折腾一下

网友:
要不怎么你是高手呢,我还是觉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编码器电路不好,正转消抖可以,反转消抖几乎没有。应该用RC消抖电路,多加2个电阻。 ...

这个电路和程序在后面我自制的3个定时器上使用,效果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和程序在后面我自制的3个定时器上使用,效果理想。

中速和慢速没问题,快速会错码。

网友(2025-04-02):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和程序在后面我自制的3个定时器上使用,效果理想。

厉害啊,一直想做这个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A:
傻孩子,都这年头了,你家没通网吗?不是应该先看看网上的优秀方法吗?
单片机能采样上升下降沿中断,然后 ...

抖动的时候有多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吧,这时候怎么去除抖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