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问下MW6688上海力士EMMC量产后只有5.5MB/S速度(已解决)

楼主(2021-08-14):
EMMC是H9TQ26ADFTAC,3+32 EMMC5.0
速度非常稳定,就是5.5MB/S,读写都是

用的板子自带锡珠,没有221的钢网,怀疑是焊接问题,但是也没法重新焊了

吹的时候按了一下芯片,好了,速度很不错

网友A:
肯定不是焊接问题,是的话应该都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焊接问题,是的话应该都没法用了

问店家说可能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焊接问题,是的话应该都没法用了

重新焊了,好了,看来是虚焊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了,好了,看来是虚焊问题

长见识了(O∆O)

网友:
sdio 有 1,4,8 线传输。

虚焊有可能识别为1bit 了,速度在6M左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