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g480下乡鸡求助 插自焊卡槽黑屏

楼主(2021-08-14):
问一下 自己焊的卡槽 、用原始4g 插原始卡槽可开机、插自焊卡槽黑屏(但是风扇转)、两个卡槽都插也是黑屏 风扇转! 求大神指点 主板hm76

网友:
明显是焊的卡槽有问题,检查一下卡槽有没有短路或者外围缺不缺元件...

网友:
bios里是否有插槽限制?

网友(2021-11-23):
换个新插槽重焊吧,这个精细活自己不好弄,买插槽的时候记得多买几个备用,我觉得消耗3个槽能焊好的都是大神了。

网友(2023-04-25):
这个要慢慢焊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