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得胜ts-8807无线话筒接收机有会修的吧?

楼主(2021-08-14):
我这里的一台得胜ts-8807无线话筒接收机A通道故障,B通道正常,把两个话筒都对码到B通道上,话筒都是正常的,把两个话筒对到A通道上,都不正常,A屏幕显示静音  无线信号强度不显示,话筒电平也不显示,怀疑是A通道高频接收部分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维修

楼主:
大家都不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不会吗?

高频,信道部分有问题,没有仪器很难的,一般修对讲机的可能能帮到您

网友:
就是固定频率的收音机,,,现在人工贵啊,,

网友A:
其实这种两个一样的电路,,,没有专业仪器的话,,对比维修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两个一样的电路,,,没有专业仪器的话,,对比维修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

无从下手啊

网友(2022-04-23):
如果RF信号正常,检查A通道的双运放

网友B:
论坛有个专业修话筒的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个专业修话筒的你找找…

名字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字叫什么

密码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