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3 16GB扩容至64GB

楼主(2021-08-14):
深圳同事寄修的一台摔得稀烂的mini3,如下图

接下来就是要拆机换内存芯片(维修界俗称硬盘),上加热台,开拆

拆下16GB主板

上手术台拆“硬盘",底部有黑胶,拆起来不是太容易

尴尬了,16GB硬盘被高温吹坏了,无法识别读取底层资料了,所幸是扩容前都有保存底层三码等信息

现拆一个iPhone6的64G硬盘,当然手机的主板不是好的,植好锡球

直接焊mini3主板上,刷机成功(图片略过),此时部分信息为iPhone6的,因为底层是它的

进入紫屏,并改写原mini3各底层的信息

刷机成功并激活(同样刷机图片略过)

更换后壳与触摸屏

扩容64GB成功,完美,看起来又是一台新机了

网友:
摔成这熊样都能修好,牛皮

网友:
这样扩容一下得多少钱

网友:
这样一套下来收米几何?

网友:
老哥屏幕也一起换了吧

网友:
又可以充新的卖了

网友:
估计买台二手的也就维修价格吧,不懂猜的。

网友A:
整机价值都赶不上维修费贵了

网友B:
感觉这种机器如果是在我手上的话,如果里面有重要的东西就拷出来,如果没有就出厂,卖掉拉倒,现在虽然容量扩大了,不过运行内存并没有变,CPU还是A7的,落后了不知多少代了,只有自己有能力的才有维修的意义。
当然,对于楼主的技术还是要点个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机器如果是在我手上的话,如果里面有重要的东西就拷出来,如果没有就出厂,卖掉拉倒,现在虽然容量 ...

同事是要给儿子用的,修起来比买二手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价值都赶不上维修费贵了

二手的比修要贵

网友:
有手艺当然是怎么玩都可以啊 羡慕大佬

网友:
有手艺有工具,羡慕

网友:
好手艺,mark一下,

网友:
好手艺,就是不知道苹果手机能解锁嘛

网友:
手艺赞
好手艺,就是不知道苹果手机能解锁嘛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专业技术了。

网友:
换外屏的钱比换硬盘更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