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路由器电源用的变压器居然没整流

楼主(2021-08-14):
路由器电源坏了,去翻了个旧的路由器电源出来,结果插头不对,于是拆开准备换根线,结果发现翻出来那个电源是变压器的,里面居然没有整流滤波。莫非是专用电源,整流滤波在路由器里面。

话说,用这个拆超声波焊接的电源壳子很快呢,慢慢挤压就咔咔开了。

网友A:
9V~1000ma,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网友:
你这个路由器是老式的吧?整流滤波确实是在路由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1000ma,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晕,咋一看是直线呢惯性思维了!

网友:
交流输出是有的,这个铁芯不错。

网友:
写着交流呢,路由器里面有整流电路

楼主:
草率了,草率了!

网友B:
对的,有些路由是交流输出,整流在机子里,以前也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老机器了,现在的厂家可不舍得用铁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有些路由是交流输出,整流在机子里,以前也发现这个问题。

嗯,不过这家伙输出有交流12v,整流后差不多16v了,带载会拉低那么多?

网友:
以前的路由器整流都是电路板上,我0几买的TP也是这样变压器

网友:
这种直接拿12V1A的直流电源一样用。
注意正负极就行。

网友:
整流电路在机子里

网友:
这个是交换机或者HuB配的适配器,整流桥在机子里边呢,我之前研究过

网友:
这还真的没有注意过。

网友:
很正常,整流滤波都在设备里,和稳压调压 在一起。

网友C:
这种路由器,你随便找一只电压相同的,不管输出直流、交流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路由器,你随便找一只电压相同的,不管输出直流、交流都能用。

你说得对,这种变压器直流交流都能用

网友:
不是随便吧,,只能12v的变压器吧,9v直流整流后是12v,而直流12v再整流一次可能就相当于滤波更彻底

网友:
早期的交流线性变压器,现在许多路由里面还有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