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程,怎么使用家里的宽带让手机外面上网?

楼主(2021-08-14):
标题的意思是,怎么通过这种技术让手机免流。

网友(2021-10-20):
办理500G流量套餐

网友(2022-01-02):
背个路由器

网友:
首先你家里有公网ip,其次搭建一个服务器就好,主要还是公网ip卡住绝大部分人,而且就算你申请到了也是动态的公网IP,服务器比较简单

网友:
最简单的非技术手段就是手机里加钱

网友:
这样子是要让3家公司死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个懂行的。
我还是自己谷#歌吧
外面有教程我自己试验

呵呵,你需要多建几个AP热点发射塔,把家里的无线信号发射出去,这样才能免费上网,或者发射到太空去(比如马斯克的星链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