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20刷了这么多的固件经过实地测试发现好用的目前就两款

楼主(2021-08-14):
7620代表性的路由器固件,我觉得好用的就两款,原因是速度快稳定,功能多。不死机,不重启,没有bug。
一款就是高格,它的功能很多,很稳定,不死机不重启。以前我用的一直是高格。
后来手痒又刷了一些冷门的固件,比如说tomato不死鸟。这功能少也稳定,缺点是速度上不去。也不能中继。
然后又一个石像自鬼想看看qos怎么样,谁知道跟往常一样一直随机的会自动断网重启。而且功能也很少,不稳定,放弃。
最后推荐的是一个老毛子pandavan吧。
这个俄罗斯的肯定是高手,目前来说速度也上得去,功能也很稳定。目前刷在K2上面,速度达到了峰值。我这个改本是网上找的一个超频的版本,还有很多插件可以使用更多的功能可以发掘。

网友:
优酷路由器刷的高格,拨号上网,前几天遇到过不能拨号成功,改成自动获取(动态)的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重新下升级包(同一个版本),升级一下,就可以正常拨号上网。2台优酷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好吧,我刷华硕的固件了。K2的,用起来没听说不行的。

网友:
K2是7620A,7620N的机器能刷高恪或者PADAVAN吗?我现在在用TOMATO不死鸟。

网友:
7620a只用刷极1s,openwrt,还有一个4 口wlan  1口lan的都比较满意!

网友:
7620路由器过时了,一般都是百兆口,刷高恪设置3wan 插3条百兆网线,叠加无线5G测速能到200兆,2条网线能150左右,一条网线就是95左右。

网友:
k2这个除了官方,必需要老毛子,可惜是百兆口。

网友A(2022-01-26):
没有刷过高格,这么潮的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过高格,这么潮的名字啊?

我也在用这个固件,挺稳定,QOS也挺厉害的。名字叫高恪,之前也读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过高格,这么潮的名字啊?

试试,挺出名的。固件开源免费,高恪魔改据说挺牛逼不过有人爆出魔改有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