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系统小调查

楼主(2021-08-14):
家里本来用的玩客云和电脑双备份照片,利用玩客云下载电影,可是安卓11系统更新后,不支持照片自动同步。一直想上NAS的心又蠢蠢欲动。
1、黑裙用户比较多,但是觉得黑的风险很高,排位靠后;
2、WIN10和WIN server2019还是2016不知道用哪个好?昨晚虚拟机安装了SERVER2019正在摸索。。
另外可有安卓手机同步软件,以及WIN10或 WIN server系统下的软件推荐。
需要保姆级教程,搜了很多,说的都不详细。我不是伸手党,只是这一块的确不专业。。。。。。。。

补充内容 (2021-8-16 11:13):
大家可有好的硬件推荐-------主板、CPU、机箱。
预算不带硬盘1000块钱,功率可以稍微大点,不是24小时开机,便宜稳定最好。

网友A:
我用的win10,同步软件用的synching.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win10,同步软件用的synching.还可以吧

synching软件哪里下载比较安全?

网友B:
你这主机够费电的吧。 还用虚拟机跑win10,吃电大户。

网友:
用2019吧,再不用就有新版本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主机够费电的吧。 还用虚拟机跑win10,吃电大户。

笔记本,先用虚拟机装上看看,没用过server

网友C:
实机安装2019,其实版本无所谓,2019多点新特性,我当吃是看中自带nfs server,结果不支持uft-8也是醉

另外server使用没啥难度,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658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机安装2019,其实版本无所谓,2019多点新特性,我当吃是看中自带nfs server,结果不支持uft-8也是醉

另 ...

我需求是备份手机照片,然后共享文件。你手机照片同步用什么软件?

网友:
群晖和威联通   感觉还是威联通友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求是备份手机照片,然后共享文件。你手机照片同步用什么软件?

安卓的话,最简单就是装个foldersync,nas开共享或者ftp即可,ios上没啥特别好用的

网友D:
可以考虑用U-NAS的系统,机器自己组装,万由的手机端有UFILE,可以备份手机相册,共享的话 SMB FTP NFS WEBDAV AFP都有,下载的话系统自带了TR,不够用的话,用SSH可以安装QB。只要不去折腾,还是很稳定的。当然不差钱就威联通和白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U-NAS的系统,机器自己组装,万由的手机端有UFILE,可以备份手机相册,共享的话 SMB FTP NFS WEB ...

差的就是钱,哪有不差钱的。。。。这个系统没了解过,万由听过。。我去看看,估计搞不明白。

网友E:
说实话还是用黑群晖系统最巴适,群晖只要你不经常折腾,黑群晖也稳定的很, 我的暴风影音2期装黑裙稳定运行两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还是用黑群晖系统最巴适,群晖只要你不经常折腾,黑群晖也稳定的很, 我的暴风影音2期装黑裙稳定运行 ...

这个还是看用途还有网络环境,你有公网ip都可以,大内网liunx下的bt,ed根本没法用,但是win下一个比特彗星就搞定了

网友:
LibreELEC安装docker插件,docker安装可道云+qb等。实现htpc加nas的功能。

网友:
linux好玩,需要啥加啥,vsftp,nginx,samba,rsync

网友:
我用win werver 2016,目前没有同步软件,整体系统还在逐步完善。

网友:
win7 美滋滋

网友:
2008 2012比较合适

网友:
补充一点,黑群不建议装二合一引导的,用U盘引导的稳得多,大多数时候黑裙出问题,能通过重做引导搞定。另外,黑裙的硬盘可以直接插白裙,如果如白,相对不折腾。数据重要的话,还是多备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