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片子是不是8002?

楼主(2021-08-14):
一个评书机8脚片热得很,测了周围几个电阻电容好像都正常,大佬说得找个换上,结果找到一个外形相同的8脚螃蟹,只是上面没标记,不知是不是?

pcb板上面有个电位器,一个3档开关

pcb板上面有个电位器,一个3档开关

in5v接5v电源,波动电位器out端有4v多~4.8v电压,开关拨中间没有输出,继续拨另一边输出电压极性反转,大 ...

in5v接5v电源,波动电位器out端有4v多~4.8v电压,开关拨中间没有输出,继续拨另一边输出电压极性反转,大 ...

网友:
你看看8002的线路一样就可以换上去,

网友:
跑下外围,没几个原件。

网友A:
这种评书机都是山寨到哭的地步了,管他是什么芯片了,你还想自己复制几个吗?

网友B:
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不是8002了,这个应该是单片机。

网友C:
你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不知道干啥用的,out2个点原来接的是一个2芯3.5插头,是个电源转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评书机都是山寨到哭的地步了,管他是什么芯片了,你还想自己复制几个吗? ...

说的是,现在是把存储卡內的“再生心/脑细胞”的胡吹广告格掉了,存了点mp3,播放了没几首就高热起来,再买个8002都不值当,所以找个旧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不是8002了,这个应该是单片机。

跑了接线图,对照8002差别很大,8002的VDD是6脚/GND是7脚;而此块是1脚和8脚。如此辆螃蟹完全不同。

网友:
8002几角钱一个...

网友:
不是,8002的喇叭是中间出线的

网友:
不会是以前的2822吧

网友:
看你的说明你这个是H桥芯片吧,控制电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