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公模智能插座改点灯软件/小爱同学、Web配网和密钥,Web OTA、需要的功能都有

楼主(2021-08-14):
1.前言

咸鱼上有卖只能插座8.5一个,比较便宜就入手了
智能插座属于三无产品,公模外壳,app是丛云,应该已经停了
因此卖的便宜,也因此需要DIY软件,芯片是ESP8266
看了本帖,你可以学会如下技能:

-某智能插座的PIN定义
-如何Web配网和密钥
-如何Web OTA和Flash不足时OTA
-接入小爱同学

2.硬件介绍

公模外壳

三无产品

带一个按键

带安全门

PIN脚定义

正面

ESP8266+1MB

因此刷机时,按如下方式接线
插座  TTL板
Rx  -  Tx
Tx  -  Rx
Vcc - 3.3V
Gnd- Gnd
GPIO0-Gnd

3.软件介绍
3.1需要安装Arduino(略)
3.2需要安装Blinker(略)blinker-library-0.3.80210611
3.3需要安装依赖库
“工具”- “管理库”
WiFiManager;用于web配网

3.4代码(都是网上找的,大家将就着看吧)

继电器
Relay.ino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OUTLET

#include <Blinker.h>
#include <Tick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ESP8266mDNS.h>
#include <ESP8266HTTPUpdateServer.h>
#include "Blwifi.h"

const char* host = "SwitchUpdate";

ESP8266WebServer httpServer(80);
ESP8266HTTPUpdateServer httpUpdater;

BlinkerButton BtRelay("btn-rly");
#define BLUE_LED  15
#define RED_LED   13
Ticker ticker;
uint8_t connFlag = 0;

void BtRelay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if(state=="on")
  {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BtRelay.text("on");
    BtRelay.color("#FFB90F");
    BtRelay.print("on");
  }
  else if(state=="off")
  {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BtRelay.text("off");
    BtRelay.color("#DCDCDC");
    BtRelay.print("off");
  }
  else
  {
    if(digitalRead(RELAY_PIN))
    {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BtRelay.text("on");
      BtRelay.color("#FFB90F");
      BtRelay.print("on");
    }
    else
    {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BtRelay.text("off");
      BtRelay.color("#DCDCDC");
      BtRelay.print("off");
    }
  }
}

void SetLed()
{
  //if(connFlag == 1)
  {
    if(digitalRead(RELAY_PIN))
    {
      digitalWrite(BLUE_LED, HIGH);
      digitalWrite(RED_LED, LOW);
    }
    else
    {
      digitalWrite(BLUE_LED, LOW);
      digitalWrite(RED_LED, HIGH);
    }
  }
}

void tickerCount()
{
  if(connFlag == 0)
    digitalWrite(BLUE_LED, !digitalRead(BLUE_LED));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void heartbeat()
{
  if(digitalRead(RELAY_PIN))
  {
    BtRelay.text("on");
    BtRelay.color("#FFB90F");
    BtRelay.print("on");
  }
  else
  {
    BtRelay.text("off");
    BtRelay.color("#DCDCDC");
    BtRelay.print("off");
  }
}

void miot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need set power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BlinkerMIOT.powerState("on");
    BlinkerMIOT.print();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BlinkerMIOT.powerState("off");
    BlinkerMIOT.print();
  }
}

void miotQuery(int32_t queryCode)
{
  BLINKER_LOG("MIOT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ALL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All");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RELAY_PIN)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POWERSTATE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Power State");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RELAY_PIN)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RELAY_PIN)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connFlag = 0;
    ticker.attach(1, tickerCount);

    Blwifi_InitWiFi();

    Blinker.begin(wifiSettings.auth_key, wifiSettings.ssid, wifiSettings.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otQuery);

    BtRelay.attach(BtRelay_callback);
    pinMode(RELAY_PIN, OUTPUT);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pinMode(BLUE_LED, OUTPUT);
    pinMode(RED_LED, OUTPUT);
    digitalWrite(RED_LED, LOW);

    MDNS.begin(host);
    httpUpdater.setup(&httpServer);
    httpServer.begin();
    MDNS.addService("http", "tcp", 80);
    connFlag = 1;
}

void loop()
{
    Blinker.run();
    Blwifi_Loop();
    httpServer.handleClient();
    SetLed();
}

引用的文件
Blwifi.cpp
#include <WiFiManager.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GpioButton.h"
#include "Blwifi.h"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void ResetWifi()
{
  ClearWiFiInfo();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ESP.restart();
}

void mbt_press_callback()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Event>Click");
  #endif
  if(digitalRead(RELAY_PIN))
  {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
  else
  {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
}

void mbt_long_press_callback()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Event>Long Press Tick");
  Serial.println(F("WiFi resetSettings."));
  #endif
  for(int i=0;i<3;i++)
  {
    digitalWrite(LED_IO,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LED_IO, HIGH);
    delay(400);
  }
  ResetWifi();
}

// 定义按钮对象,指定按钮的GPIO口
GpioButton myButton(RESET_WIFI_PIN);

bool shouldSaveConfig=false;
Settings wifiSettings;

void saveConfigCallback()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Should save config");
  #endif
  shouldSaveConfig = true;
}

bool chkAuthkey(char* key, int len)
{
  if (len != 12) return false;
  for (int i=0;key[i]!=0;i++){
    if (!isxdigit(key[i]))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void ClearWiFiInfo()
{
  EEPROM.begin(1280);
  EEPROM.get<Settings>(1024, wifiSettings);
  wifiSettings.auth_key[0]='\0';
  EEPROM.put<Settings>(1024,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EEPROM successfully committed"));
    #endif
  }
  else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ERROR! EEPROM commit failed"));
    #endif
  }
  EEPROM.end();
}
void Blwifi_InitWiFi()
{
  myButton.bindEventOnClick(mbt_press_callback);
  myButton.bindEventOnLongPress(mbt_long_press_callback);

  EEPROM.begin(1280);
  EEPROM.get<Settings>(1024, wifiSettings);

  if( wifiSettings.auth_key[0]=='\0'||wifiSettings.auth_key[0]==0xFF)
  {
    WiFi.mode(WIFI_STA);
    //wifiManager.setDebugOutput(true);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wifiManager.setAPStaticIPConfig(IPAddress(192,168,10,1), IPAddress(192,168,10,1), IPAddress(255, 255, 255, 0));
     // 3分钟配网时间,如没有完成则退出配网.
     // 例如原正常连接的WIFI路由掉线死机或不通电等情况, 通过配网超时后, 会重新进行连接原WIFI信号。 避免停在配网模式下等待
    wifiManager.setConfigPortalTimeout(180);
    //wifiManager.setConnectTimeout(240);

    // 设置点击保存的回调
    wifiManager.setSaveConfigCallback(saveConfigCallback);

    WiFiManagerParameter custom_authkey("auth_key", "Authkey", wifiSettings.auth_key, 12);
    wifiManager.addParameter(&custom_authkey);

    //AP名称:ESP_AP 密码:12345678
    if(!wifiManager.autoConnect("ESP_AP","12345678"))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Failed to connect. Reset and try again. . ."));
      #endif
      ResetWifi();
      delay(5000);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Connected to Wifi."));
    Serial.print(F("My IP:"));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endif

    // 保存自定义信息
    if (shouldSaveConfig)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saving config..."));
      #endif
      //Serial.println(custom_authkey.getValue());
      strncpy(wifiSettings.auth_key, custom_authkey.getValue(), 12);
      wifiSettings.auth_key[12] = '\0';
      strcpy(wifiSettings.ssid, wifiManager.getWiFiSSID().c_str());
      wifiSettings.ssid[wifiManager.getWiFiSSID().length()]='\0';

      strcpy(wifiSettings.pswd, wifiManager.getWiFiPass().c_str());
      wifiSettings.pswd[wifiManager.getWiFiPass().length()]='\0';

      if (!chkAuthkey(wifiSettings.auth_key, strlen(wifiSettings.auth_key)))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Authkey is wrong."));
        #endif
        ResetWifi();
        delay(5000);
      }

      EEPROM.put<Settings>(1024,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EEPROM successfully committed"));
        #endif
      }
      else
      {
        #ifdef SUPPORT_DEBUG
        Serial.println(F("ERROR! EEPROM commit failed"));
        #endif
      }
      ESP.restart();
    }
  }
  EEPROM.end();
  wifiSettings.auth_key[12] = '\0';
}

void Blwifi_Loop()
{
  myButton.loop();
}

Blwifi.h
#ifndef __BLWIFI_H__
#define __BLWIFI_H__

//#define SUPPORT_DEBUG
#define RESET_WIFI_PIN    12
#define RELAY_PIN         4
#define LED_IO 15

struct Settings
{
  char auth_key[13];
  char ssid[128];
  char pswd[32];
};
extern Settings wifiSettings;

void Blwifi_InitWiFi();
void ClearWiFiInfo();
void Blwifi_Loop();

#endif

这个应该是本论坛找的GpioButton.h
GpioButton.h
#ifndef _GPIO_BUTTON_H_
#define _GPIO_BUTTON_H_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20                // 消抖延时毫秒数
#define DEF_LONG_CLICK_MS           3000    // 默认单次长按事件触发毫秒数
#define DEF_DB_INTERVAL_MS          300     // 默认双击事件间隔毫秒数
#define DEF_LONG_PRESS_START_MS     DEF_LONG_CLICK_MS   // 长按循环触发事件的起始毫秒数
#define DEF_LONG_PRESS_INTERVAL_MS  500     // 长按循环触发触发事件的间隔毫秒数

#define DEF_KEY_UP                  HIGH
#define DEF_KEY_DOWN                LOW

typedef enum {
    KEY_DOWN,
    KEY_UP,
    NO_CHANGE
} KeyAction;

class GpioButton {
    public:
        // 构造函数
        GpioButton(uint8_t _pin, uint8_t _mode=INPUT_PULLUP, uint8_t _up_v=DEF_KEY_UP) : BtnPin(_pin), KeyUp(_up_v) {
            KeyDown = (KeyUp==HIGH)?LOW:HIGH;
            pinMode(BtnPin, _mode);
        }

        // 事件绑定函数
        void bindEventOnClick(void (*callback)()) {
            on_click = callback;
        }
        void bindEventOnDBClick(void (*callback)()) {
            on_db_click = callback;
        }
        void bindEventOnLongClick(void (*callback)()) {
            on_long_click = callback;
            on_long_press = nullptr;
        }
        void bindEventOnLongPress(void (*callback)()) {
            on_long_press = callback;
            on_long_click = nullptr;
        }
        void bindEventOnKeyDown(void (*callback)()) {
            on_key_down = callback;
        }
        void bindEventOnKeyUp(void (*callback)()) {
            on_key_up = callback;
        }

        // set,get方法
        void setEliminatingJitterMs(uint16_t _ms) {EliminatingJitterMs = _ms;}
        void setLongClickMS(uint16_t _ms) {LongClickMS = _ms;}
        void setLongStartMS(uint16_t _ms) {LongStartMS = _ms;}
        void setLongIntervalMS(uint16_t _ms) {LongIntervalMS = _ms;}
        void setLongPressNextTimeOut(uint32_t _to) {LongPressNextTimeOut = _to;}
        void setDblClickIntervalMS(uint16_t _ms) {DblClickIntervalMS = _ms;}

        uint16_t getEliminatingJitterMs() { return EliminatingJitterMs;}
        uint16_t getLongClickMS() {return LongClickMS;}
        uint16_t getLongStartMS() {return LongStartMS;}
        uint16_t getLongIntervalMS() {return LongIntervalMS;}
        uint32_t getLongPressNextTimeOut() {return LongPressNextTimeOut;}
        uint16_t getDblClickIntervalMS() {return DblClickIntervalMS;}

        // 对象轮询函数
        void loop() {
            switch(getKeyAction()) {
                case    KEY_DOWN:
                    // Serial.println("KEY_DOWN");
                    keyDownProc();
                    break;
                case    KEY_UP:
                    // Serial.println("KEY_UP");
                    keyUpProc();
                    break;
                default:
                    keyNoChange();
                    break;
            }
        }

    private:
        uint8_t     BtnPin;
        uint8_t     KeyDown = DEF_KEY_DOWN;
        uint8_t     KeyUp = DEF_KEY_UP;

        // 参数
        uint16_t    EliminatingJitterMs =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uint16_t    LongClickMS = DEF_LONG_CLICK_MS;
        uint16_t    LongStartMS = DEF_LONG_PRESS_START_MS;
        uint16_t    LongIntervalMS = DEF_LONG_PRESS_INTERVAL_MS;
        uint16_t    DblClickIntervalMS = DEF_DB_INTERVAL_MS;

        // 控制变量
        uint32_t    LongClickTimeOut = 0;
        uint32_t    LongPressNextTimeOut = 0;
        uint32_t    DblClickTimeOut = 0;

        // 计时器
        uint32_t    KeyDownTimer = 0;
        uint32_t    LastKeyDownTimer = 0;
        uint32_t    KeyUpTimer = 0;
        uint8_t     KeyStatus = DEF_KEY_UP;
        bool        isDone = true;
        bool        isReset = true;

        // event callback function ptr
        void (*on_click)() = nullptr;
        void (*on_db_click)() = nullptr;
        void (*on_long_click)() = nullptr;
        void (*on_long_press)() = nullptr;
        void (*on_key_down)() = nullptr;
        void (*on_key_up)() = nullptr;

        // 捕获按键动作,按下,释放,无动作
        KeyAction getKeyAction() {
            uint8_t gpio_v = digitalRead(BtnPin);
            if(gpio_v == KeyStatus) return NO_CHANGE;
            KeyStatus = gpio_v;
            if(gpio_v == KeyDown) return KEY_DOWN;
            else return KEY_UP;
        }
        // 消抖函数
        bool isOutJitter(uint32_t _t) {
            return (_t > KeyUpTimer + EliminatingJitterMs) && (_t > KeyDownTimer + EliminatingJitterMs);
        }
        // 事件结束处理
        void eventEndProcess(uint32_t _t) {
            LongClickTimeOut = LongPressNextTimeOut = DblClickTimeOut = _t;
            isReset = true;
        }
        // 按下处理
        void keyDownProc() {
            uint32_t tmpTimer = millis();
            if(isOutJitter(tmpTimer)) {
                if(on_key_down) on_key_down();
                LongClickTimeOut = tmpTimer + LongClickMS;
                LongPressNextTimeOut = tmpTimer + LongStartMS;
                LastKeyDownTimer = KeyDownTimer;
                KeyDownTimer = tmpTimer;
                isDone = false;
                isReset = false;
            }
        }
        // 释放处理
        void keyUpProc() {
            uint32_t tmpTimer = millis();
            if(isOutJitter(tmpTimer)) {
                if(on_key_up) on_key_up();
                KeyUpTimer = tmpTimer;
                eventEndProcess(tmpTimer);
                if(!isDone) {
                    DblClickTimeOut = tmpTimer + DblClickIntervalMS;
                }
                else {
                    isReset = true;
                }
            }
        }
        // 无动作处理
        void keyNoChange() {
            uint32_t nowTimer = millis();
            uint32_t fromKeyDown = nowTimer - KeyDownTimer;

            // 按键按下状态
            if(!isReset && KeyStatus == KeyDown) {
                if(fromKeyDown < EliminatingJitterMs) return;
                if(!isDone && on_long_click && nowTimer > LongClickTimeOut) {
                    isDone = true;
                    on_long_click();
                    eventEndProcess(nowTimer);
                }
                else if(on_long_press && nowTimer > LongPressNextTimeOut) {
                    isDone = true;
                    on_long_press();
                    LongPressNextTimeOut += LongIntervalMS;
                }
                else if(!isDone && on_db_click && nowTimer < DblClickTimeOut) {
                    isDone = true;
                    DblClickTimeOut = nowTimer;
                    on_db_click();
                    eventEndProcess(nowTimer);
                }
            }
            // 按键释放状态
            else {
                uint32_t fromKeyUp = nowTimer - KeyUpTimer;
                if(fromKeyUp < EliminatingJitterMs) return;

                if(!isDone && on_click && nowTimer > DblClickTimeOut) {
                    isDone = true;
                    on_click();
                    eventEndProcess(nowTimer);
                }
            }
        }
};

#endif

4. 使用方法
4.1刷写程序(略)
4.2配网
上电后创建“ESP_AP”热点,手机后自动弹出HTML配网页面,或者输入192.168.10.1
输入SSID,密码和密钥;点击Save即可,如下图

界面配置如下
{¨version¨¨2.0.0¨¨config¨{¨headerColor¨¨transparent¨¨headerStyle¨¨dark¨¨background¨{¨img¨¨assets/img/headerbg.jpg¨¨isFull¨«}}¨dashboard¨|{¨type¨¨btn¨¨ico¨¨fad fa-power-off¨¨mode¨Ê¨t0¨´关´¨t1¨¨文本2¨¨bg¨É¨cols¨Í¨rows¨Í¨key¨¨btn-rly¨´x´Ë´y´Ï¨speech¨|÷¨clr¨¨#076EEF¨¨lstyle¨Ë}÷¨actions¨|÷¨triggers¨|÷}

4.3 重置WiFi
长按按键3s,即可清除密码,重新配网

4.4 Web OTA
配网之后,正常运行时,在IE(推荐)浏览器中输入IP/Update,即可打开升级页面
注意,不知道IP的话去路由器中查看
点击“浏览”选择生成的bin文件
点击Update Firmware进行升级,升级成功有提示

4.5 内存不够升级失败
用中转的方式解决
先刷入较小的支持OTA的固件,仅300多KB,然后再刷入正常的OTA固件
OTA代码

/**
/*
  To upload through terminal you can use: curl -F "image=@firmware.bin" esp8266-webupdate.local/update
*/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ESP8266mDNS.h>
#include <ESP8266HTTPUpdateServer.h>
#include <Ticker.h>

const char* host = "SwitchUpdate";

ESP8266WebServer httpServer(80);
ESP8266HTTPUpdateServer httpUpdater;

Ticker ticker;
#define BLUE_LED  15
#define RED_LED   13

void tickerCount()
{
  digitalWrite(RED_LED, !digitalRead(RED_LED));
}

void setup(void)
{
  uint32_t wait = millis()+10*1000;
  while(WiFi.waitForConnectResult() != WL_CONNECTED)
  {
    if(wait < millis())
      ESP.restart();
  }

  MDNS.begin(host);

  httpUpdater.setup(&httpServer);
  httpServer.begin();

  MDNS.addService("http", "tcp", 80);
  pinMode(RED_LED, OUTPUT);
  pinMode(BLUE_LED, OUTPUT);
  digitalWrite(BLUE_LED, HIGH);
  ticker.attach(1, tickerCount);
}

void loop(void)
{
  httpServer.handleClient();
}

5.注意事项
硬件分为2M和1M版本
下图是2MB版本

需要根据Flash大小来配置,否则刷进去不启动,原因不明

2MB版本可以直接OTA,不需要通过较小的OTA转

6.其他
以上全部内容打包到附件中,包括BIN文件

网友:
打错太多字了吧
额,是浏览器自动翻译了。。。

网友A:
点灯平台还是算了吧 不掏钱的平台都不好用,估计撑到最后还是涂鸦剩者为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灯平台还是算了吧 不掏钱的平台都不好用,估计撑到最后还是涂鸦剩者为王。 ...

的确,感觉点灯的盈利模式不行,涂鸦不开放,卖模块也能赚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感觉点灯的盈利模式不行,涂鸦不开放,卖模块也能赚不少

涂鸦也是开放平台啊兄弟,并且初次注册还能弄到10个激活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鸦也是开放平台啊兄弟,并且初次注册还能弄到10个激活码。

是吗,听说刷一次软件要7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听说刷一次软件要7块钱

现在送开发者10个注册码,可以自己写进去,也是开放平台,方便很多了

网友:
好东西,可惜没精力折腾

网友B:
还没弄明白这是本地还是,在线 要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弄明白这是本地还是,在线 要服务器吗

要服务器的,服务器是点灯科技提供的

网友:
楼主好,最近搜到您在老站的帖子,但我的ID不知为什么进不了老站。我最近拆了一个农行的U盾,想把U盾屏利用起来,排线上是FPC-QFG2864,想向您请教下怎样才能用起来,能传点资料给我吗?谢谢了!不好意思,没M币不能发消息,麻烦了

网友:
现在都是把蛋糕做大,我不认为点灯一定会死掉,点灯免费才5个,他们也有收费服务,MQTT占资源又不多,服务成本不大的。

网友C:
这个插座怎么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座怎么拆开

用有点刃的刮锡膏的工具,往缝隙里捅,基本上可以无损拆掉
里面是胶粘的,比较容易拆

网友D:
厉害,我也买了3个,想跟小爱同学连起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我也买了3个,想跟小爱同学连起来用

多买点平摊运费啊

网友:
刷写程序这一部分。能写的再详细一些吗?就是卡在这一步了,怎么刷都是失败?

网友E:
代码有三个部分,是要合在一起吗,还是怎么弄啊?新手确实不明白

网友:
刷机步骤不能省略,就卡在刷机步骤这里了…
另外问下,刷机后,是不是原机身上的按钮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有三个部分,是要合在一起吗,还是怎么弄啊?新手确实不明白

三部分当然是三个文件啦,文件名都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