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山寨主板,假内存槽?

楼主(2021-08-14):
曾经发过,但时间太久已经不能编辑帖子补图了,只好重新再发一个。

前些日子,给人维护(打扫灰和重装系统)了两台电脑。结果发现4个内存槽只有一个能用,也就是内存只有插在最远离CPU 的那个槽里 才能开机进系统。其它槽全部黑屏,不自检,喇叭不报警(无内存检测错误的 提示音)。

记得正常电脑4个内存槽,要么都是黑的,就是黑蓝2色的(黑蓝交替的,两黑两蓝两两并排的还是第一次见)。
近日,又去维护,顺手拍了2张照片。

内存插4槽能开机,其它三条都不开机,2条内存插2、4,能开机,能识别到2条内存的容量。

网友A:
内存有问题,自己试试。

网友B:
内存和CPU是直通的,要么内存槽不好,要么CPU接触不好

网友C:
用两个相同的内存试试,组成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问题,自己试试。

内存肯定没问题,因为这一批电脑都这个样子。一共十几台相同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和CPU是直通的,要么内存槽不好,要么CPU接触不好

内存肯定没问题,因为这一批电脑都这个样子。一共十几台相同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相同的内存试试,组成双通道

主贴已经说了,2调电脑,插的是2、4,能识别两条内存的总容量。

网友C:
Unganed Mode
进CMOS重新设置看看
再有内存主频匹配不?是不是太新,支持不好

网友:
插满4条可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ganed Mode
进CMOS重新设置看看
再有内存主频匹配不?是不是太新,支持不好

CMOS 里没见有这个设置。

楼主:
不是插几条的问题。是插一根内存,就必须插第四条上,否则开机不自检。其它电脑好像插哪个槽都行。

网友D:
只要4个都能用,就不能叫假的。
另外,内存的组合顺序,以及不同容量的条子的混插,有的主板有特别要求的组合规则

网友C:
引用 楼主:
CMOS 里没见有这个设置。

一黑一蓝,1和3是双通道,2和4是双通道。你的主板啥型号?你用的内存外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4个都能用,就不能叫假的。
另外,内存的组合顺序,以及不同容量的条子的混插,有的主板有特别要求的组 ...

插1根内存,就只有插第4槽才能开机自检,剩下那3槽,插哪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ganed Mode
进CMOS重新设置看看
再有内存主频匹配不?是不是太新,支持不好

这个是一个在仓库里不知道吃灰多久了的一个电脑 加电开机的画面,并非正常开机界面。进设置再退出就没这个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黑一蓝,1和3是双通道,2和4是双通道。你的主板啥型号?你用的内存外频多少? ...

正常的是这样,但我这个好像不大对,你看我主贴里的照片,12黑色,34蓝色,并不像一般主板上1、3黑色,2、4蓝色。

网友E:
知识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应该是集显主板吧,有些主板如果只有一条内存时需要安装在指定的插槽里才能工作,或者说需要在指定的插槽装有内存才能工作,一般主板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的,并非有问题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识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应该是集显主板吧,有些主板如果只有一条内存时需要安装在指定的插槽里才 ...

之前我也用过集显的主板,不过是intel的U,印象里 怎么插内存 都行。这次的AMD的就只能插插槽4,。。。。

网友F:
感觉是内存的问题,不会是AMD专用吧?这一批电脑都是同样的内存吧?拍照看看
正常情况微星这种全集成主板,单条内存插哪个槽都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内存的问题,不会是AMD专用吧?这一批电脑都是同样的内存吧?拍照看看
正常情况微星这种全集成主板, ...

一共接触了6台同型号,同配置电脑,库房里还有多少不知道。有4台试过不能用4槽以外的其它内存槽插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