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黑群晖等NAS硬盘组顺序启动/延时启动模块,避免同时启动对电源冲击

楼主(2021-08-14):
作为垃圾佬,担心捡的电源扛不住多块硬盘同时启动的冲击,自制了黑群晖、等NAS chia币挖矿的硬盘组顺序启动~延时启动模块。

可以支持5块硬盘,第一块直接!剩下的4块接到延时启动模块上。
下图是3D仿真:

下图PCB图:

下图是实物:
可以支持5块硬盘,第一块直接!剩下的4块接到延时启动模块上。

网友A:
你这个板画的有点丑。。。。。。

网友:
直接换个好电源吧,小姐姐们的安全重要

网友B:
还是换电源稳妥,不过你这个操作非常不错。

不过作为只会ps画板子的我,我帮你重新做了个效果图。

网友C:
时序电源???硬盘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画的有点丑。。。。。。

我帮他修改了下效果图,看官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他修改了下效果图,看官来看。

其实评论完我就后悔了,不能说丑,只能说画的有点随性。我也是刚学画板没多久,眼高手低。。。

网友:
如果其实或者的话,你为啥不用个555来延时控制上电时序呢。 多便宜

网友:
建议把电路图也上传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电源稳妥,不过你这个操作非常不错。

不过作为只会ps画板子的我,我帮你重新做了个效果图。

你这个也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序电源???硬盘也可以?

可以的~。按开机按钮后,第一块硬盘先通电,隔一段时间后,第二块硬盘再通电,依此类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按开机按钮后,第一块硬盘先通电,隔一段时间后,第二块硬盘再通电,依此类推 ...

需要硬盘支持热插拔吧?
一直以为,除了eSATA,usb,1394,电脑只在上电自检时,才检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电源稳妥,不过你这个操作非常不错。

不过作为只会ps画板子的我,我帮你重新做了个效果图。

的确顺眼些

网友D:
不错不错,一看就是JLC的画图软件,是不是5元有5块PCB还包邮?哈哈

给两点小建议:
1.可以把接口再规整些,放到一个方向
2.做成标准接口/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一看就是JLC的画图软件,是不是5元有5块PCB还包邮?哈哈

给两点小建议:

确实是JLC 我自己用了一块,还有4块板子。
我就是自己用,然后放机箱里也看不到,所以好不好看,规不规整,就没放到首要位置,怎么省事怎么来了

网友:
我用的SAS硬盘,想顺序启动得从阵列卡解决,还是加加加大电源功率省事

网友:
根本解决之道还是换电源,我的黑威联通,原来的电源是荣盛达的,比较轻,使用一段时间,硬盘坏了,还只是一块硬盘,赶紧找硬盘商家换了硬盘,有换了益衡7025B电源,现在两块硬盘,正常使用,以后加硬盘也不怕。

网友:
其实没必要,电源都有余量的,也是为了这种情况考虑的。加这东西,设计的如果完善还好,万一有点意外,那就是“多个庙堂多个鬼”了。

楼主:
我自己网上搜了一下,发现都没有这样的模块,硬盘顺序启动,我是第一个做这东西的。

网友:
你这个线该粗的不粗啊,比如供电12V,提供四个硬盘,PCB上的线应该粗点,比如连接硬盘插座的线都很细。硬盘全负荷运行其实也挺耗电的,你这么细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