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新手请教WiFiManager用法问题及esp8266联网的安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8-14):
这几天一直在玩ESP8266,目的就是连接wifi获取网络时间用于校准闹表的时间,简而言之就是想弄一个不用调整时间的闹表,实现也很简单,就是8266自动连接家里的wif获取网络时间i的控制,考虑到如果更换家里的路由器、更换密码等状况下程序中的硬连接会失效就需要重新为8266刷程序,希望能在手机上为8266填写用户码、密码来连接wifi,于是有了下面的控制程序:
1.使用WiFiManager.h这个库。
2.加一句如下代码:WiFiManager wifiManager;上电运行后程序通过8266内以往登陆过的数据自动连接wifi,如果找不到相关数据则自动生成一个类似热点的无线AP。
3.下面这句就是新建AP的名称、密码(也可以不用密码自动连接): wifiManager.autoConnect("esp8266","12345678");
4.手机界面如图一:

5.点击图中的esp8266,如果连接成功就会跳转到下面的图二:

6.上面的手机界面中按配置键就跳转的下面的图三:

7.在这个界面中填入wifi名称、密码就可以使esp8266登陆wifi了。
问题:
问题一:esp8266发射的信号貌似很不稳定,手机有时能搜到有时搜不到,不知道这个正常吗?
问题二:向高手求救WiFiManager.h 这个自动连接wifi成功或者失败后怎么能够获得返回的标志,我希望得到这个标志后如果自动连接wifi失败了就在表的屏幕上显示一个提示,看到提示后就用手机重新配置一下wifi参数,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先谢了!
问题三:我不懂如果在手机中的AP中为esp8266填写自家wifi的账号、密码是否有网络安全问题,真心不懂特此请教!

网友(2021-09-22):
我也发现有这类问题,不太稳定。可能是开发板质量不好

网友A:
1,没遇到过,正品?
2,我觉得哈,连接失败,就不会返回主程序,所以,你只能在库文件里面增加你要的内容
3,安全?内网的账号密码能有什么安全问题,不会比你手机连WiFi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遇到过,正品?
2,我觉得哈,连接失败,就不会返回主程序,所以,你只能在库文件里面增加你要的内容
...

多谢你的热心回复,刚刚接触这种连网的东西好多不懂的,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