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芝杜V8遥控器坏了!蓝牙故障,红外部分一切正常

楼主(2021-08-14):
芝杜V8遥控器,蓝牙故障,按键无反应,按键指示灯不亮,红外部分一切正常。有相同故障的吗?磨损按键已经清理干净,但是没有恢复故障依旧!!

网友:
导线被电池漏液腐蚀啦。

网友A:
蓝牙坏了没问题啊,红外线才是核心功能了。不要本末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坏了没问题啊,红外线才是核心功能了。不要本末倒置了。

大哥!!但是这个是蓝牙遥控器啊!!

网友:
测试定义都有了,,自己测一下,,

网友B:
低声问一句,芝杜是何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坏了没问题啊,红外线才是核心功能了。不要本末倒置了。

这个是红外与蓝牙一体,红外只负责开机和简单切换,其余大部分按键都是蓝牙输出。

网友:
油炸一下就好了,放点焊膏风枪吹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声问一句,芝杜是何神物?

高清播放器,电视盒子

网友(2023-03-12):
后续呢,有没有再维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