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大佬,金泰克 s300 480G,无法加载

楼主(2021-08-14):
求助大佬,断电后无法识别硬盘。用开卡软件也无法连接,短接后磁盘管理显示容量不对,每次rom短接显示容量都不一致。sm2258xt,无法识别。不知道这个颗粒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先看ID,再换新工具。

网友A:
上电认盘再把短接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ID,再换新工具。

怎么看I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认盘再把短接撤掉。

上电一直不认盘

网友:
我也有一个金泰克,开卡正常,后插上电脑I/O错误,无法加载....

网友B:
短接点应该是单独的2个孔 识别成1024M 这样开卡工具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点应该是单独的2个孔 识别成1024M 这样开卡工具才能识别

大神,是这2个单独的孔短接,但每次都识别成2000G左右,它无法识别成1024M,很奇怪,是不是短接孔不对

网友C:
用什么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转接卡?

是一个SATA接口的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转接卡?

是不是硬盘盒转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