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士DES T200解控精密电焊台-不可错过的高端焊台,大师级!

楼主(2021-08-14):
【德士DES】T200解控精密电焊台      大师级高端焊台!为您贴心焊锡!

网友A:
好像烙铁架没有休眠功能

网友:
一看就不便宜

网友B:
烙铁头跟t210通用吗?或者是t245通用吗?

网友:
T200解控精密电焊台      大师级高端焊台!为您贴心焊锡!

网友:
没说里面事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呢

网友:
就是个焊台,又不看电影,要7寸屏有什么必要呢?
1秒升温?

网友:
一个焊台搞得这花俏,有点本末倒置!

网友:
带安卓系统,工作累了,还可以看看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跟t210通用吗?或者是t245通用吗?

可以用,不过用原装烙铁头会发热效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烙铁架没有休眠功能

烙铁座休眠是磁性开关休眠,这款是更智能的触摸式休眠,手一离开电烙铁10秒就开始休眠,也可以自己设置休眠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烙铁座休眠是磁性开关休眠,这款是更智能的触摸式休眠,手一离开电烙铁10秒就开始休眠,也可以自己设置休 ...

什么时候上市?我想了解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上市?我想了解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淘宝、天猫、京东有售

网友:
T200解控精密电焊台      大师级高端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