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辨别一下这个灯珠

楼主(2021-08-14):
同事让修一把手电,说开不了多久就很烫,我测试了一下,确实是很烫,这还是用比较差的18650供电的情况,如果用电源供电,我的乖乖,直接4.8A电流起步,点亮不到十秒,手就烫得拿不住了,想请教一下大神,这是正常现象么?它这个难道是CREE的正品灯珠?这么大功率?

楼主:
20W的灯珠????装在这么小的手电上??那也不实用啊,用个3400mAh的三洋或索尼电池也不够它亮一小时,而且还巨烫,手也拿不住,这有什么实用意义呢?

网友A:
换个正常点的电路,应该会好点,上限留点余量,2A够了,再来两三个常用的低亮档位

网友B:
驱动板有问题吧?新到手时是不是这个开不了多久就有很烫的问题?

网友C:
这灯珠牛逼了,

网友D:
16W:sweat:
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E:
建议换个其它灯珠试试电流

网友F:
灯板出问题了,换灯珠试一下。

网友G:
旁边的胶都有化的迹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正常点的电路,应该会好点,上限留点余量,2A够了,再来两三个常用的低亮档位 ...

苦于没有别的驱动板来试一下它的灯珠,但我在电流4A多的时候量过灯珠两端的电压,3.1V左右,这应该是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有问题吧?新到手时是不是这个开不了多久就有很烫的问题?

同事说这手电是以前花二百多块钱买的,买的时候说明书上就写着最高亮度档只能续航20分钟左右,实际使用中也是十来二十分钟就没电降档了,所以我感觉这大电流可能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珠牛逼了,

我不懂灯珠,十几瓦,难道是正品的CREE灯珠,什么T6、U2之类的,太多,一直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W
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4.8A电流时灯珠两端电压3.1V左右,貌似正常啊这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个其它灯珠试试电流

不是玩灯的,没有这种高功率的灯珠可以试啊,只有5730、2835一类的,估计这灯是正常的,续航不足只是他电池不行了,打算送他一2颗拆机三洋18650让他玩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板出问题了,换灯珠试一下。

不是玩手电的我手上没这种灯珠啊,电流4.8A时灯珠两端3.1V左右,这电压看上去也正常,不管他了,送它2个拆机三洋电池让他先玩玩,到时如果真烧了灯珠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旁边的胶都有化的迹象了

没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灯珠,十几瓦,难道是正品的CREE灯珠,什么T6、U2之类的,太多,一直没搞懂。 ...

确实手电灯珠五花八门,真不好认,电流能这么大,应该正品没错了,这功率用在这么小面积散热还是不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玩手电的我手上没这种灯珠啊,电流4.8A时灯珠两端3.1V左右,这电压看上去也正常,不管他了,送它2个 ...

电流太大了,大的可怕。

网友:
这用的驱动板应该是电阻限流的,你看看如果有多个检流电阻并联的话去掉一半,试试看电流多大

网友:
流明纳斯sst40?测量一下灯珠是几mm的不是不是50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