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动车10路充电插口,为什么接成串联回路,充电电池充不满?

楼主(2021-08-14):
目前电动车市场,用的最多的充电器是48V、60V、72V。每种充电器都会在外壳上,标有输入端电压、电流、功率、频率。
    48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220V,电流1.45A、频率50Hz,输入端电阻R=U/I=151.7Ω。
    60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220V,电流1.75A、频率50Hz,输入端电阻R=U/I=125.7Ω。
    72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220V,电流2.1A、频率50Hz,输入端电阻R=U/I=104.7Ω。
    如果用10路串联充电插口中的六个插口,为上述三种各两个,共6个充电器充电,其输入电压和电流会是多少?我们不妨用初中物理课堂上,所学串联电路定律计算一下:
    1.  串联电路总电阻R=(151.7+125.7+104.7)×2=764.2Ω
    2.  串联电路总电流=220V/R=0.287A
    3.  各充电器端口输入电压:
    48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U=151.7×220/764.2=43.6V
    60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U=125.7×220/764.2=36.1V
    72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U=104.7×220/764.2=30.1V
    通过计算可以看到各充电器输入电压非常低,充电器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电池肯定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充满!当然6个充电器同时工作,概率不是很大!但3个左右的充电器同时工作还是有的。即使这样充电器的工作电压,还是不够!这也许是有那么多人,抱怨在公共充电桩的原因所在!

网友:
一些不明真相不骑车的还在那骂人家充电上楼,很多都是没办法被逼的!

楼主:
现在电动车充电桩国家标准还没有,充电桩运营商钻空子,坑老百姓!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我们这的充电桩是独立插座,对应刷卡

网友:
用电器怎么会串联?全是并联

网友:
不知初中物理是不是语言老师教的,220的电路串联????

网友:
咋可能串联啊?说个方法我串联一下。

网友:
串联?只要有一个不串进去岂不是工作不了?

网友:
我很想知道你电动车充电器输入端电阻值是怎么得到的?
怪我看帖不仔细,原来是计算得到的。

网友:
我没看懂楼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能画一个示意图吗?我感觉我们小区的充电桩是并联的,每个插座是独立控制的,扫码支付后再充电,没见到是串联的呀?

网友:
拉低智商了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充电桩输出的是220V  起码20A,跟你插充电器的电阻大小有啥关系。
你一个电动车顶天了吃2A电流

网友:
不太明白,路过。

网友:
楼主今天一定是喝了“一坛老酒”

楼主:
各位回帖高人,你们都是有几千甚至十几万帖子的高手。现在很多电动车主,都有在公共充电桩充不满,在家能充满的经历。你们仔细考虑分析研究过为什么吗?你们考虑过电充不满对电池的伤害?行驶里程的缩短对打工仔的影响吗?就知道发帖,升数码几段!有什么用?我今年18,是进城打工的!没学历没文化,靠劳动赚钱!电池充不满电,我要反复充,多掏钱!对公共充电桩充不满电的问题,至少我在分析研究。有错吗!

网友:
原因就两点,1,线路用料不合格,线损太大导致带载供电不足。2,到时间断电,没有在家里一直供电的涓流和浮充,所以感觉“充不满”。
上楼在家充确实不可取,一旦出问题后果很严重,自身和整楼都会殃及。加上现在电车的质量和充电器的质量参差不齐,出问题的机率很大。

网友:
真看不懂怎么串联,还有充电桩是按时间计费不是按功率计费的有电不合理,电动车主不舍得涓流充电的时间

网友:
公共充电桩是串联工作的?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回帖高人,你们都是有几千甚至十几万帖子的高手。现在很多电动车主,都有在公共充电桩充不满,在家能充 ...

前几年我们这有几个小区安的充电插座会监测输出电流,电流小于一定程度就断电,基本上还没到涓流充电时就断电了,至于铅酸电池的电动车,个人经验8个小时基本上是充不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