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在公用充电电桩,充不满电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1-08-14):
目前电动车市场,用的最多的充电器是48V、60V、72V。每种充电器都会在外壳上,标有输入端电压、电流、功率、频率。
    48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220V,电流1.45A,频率50Hz,输入端电阻R=U/I=151.7Ω。
    60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220V,电流1.75A,频率50Hz, 输入端电阻R=U/I=125.7Ω。
    72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220V,电流2.1A,频率50Hz, 输入端电阻R=U/I=104.7Ω。
    如果用10路串联充电插口中的六个插口,为上述三种各两个,共6个充电器充电,其输入电压和电流会是多少?我们不妨用初中物理课堂上,所学串联电路定律计算一下:
    1.  串联电路总电阻R=(151.7+125.7+104.7)×2=764.2Ω
    2.  串联电路总电流=220V/R=0.287A
    3.  各充电器端口输入电压:
    48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U=151.7×220/764.2=43.6V
    60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U=125.7×220/764.2=36.1V
    72V(20A)充电器输入电压U=104.7×220/764.2=30.1V
    通过计算可以看到各充电器输入电压非常低,充电器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电池肯定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充满!当然6个充电器同时工作,概率不是很大!但3个左右的充电器同时工作还是有的。即使这样充电器的工作电压,还是不够!这也许是有那么多人,抱怨在公共充电桩充电充不满的原因所在!

网友:
 多个220V的充电器插入220V插座充电时,竟然是串联的。

 回帖者,有问题、、、、鸟。

网友:
220V的电压,在公用充电电桩,插座竟然用串联法,不是用并串,水深、、、、鸟。

网友:
串联,这么低的电压,充电器竟然还能工作,真是厉害

网友:
哈哈哈,这不是扯淡吗,串联怎么分别计费?还有,六个口只有一个充电时,其它五个口是不是得短接,不然哪来的电?两个三个口呢,分别短接不同的口?这也太复杂了

网友A:
但凡是学过初中物理的都不会这么计算,互联网民科真TM恐怖

网友:
咋可能串联啊?

网友:
 30.1V的电压,能为72V的电池组充电,真正是省电的新能源。

网友:
不会吧,楼主不会初中都没上过吧

网友B:
几个充电器就把整个电路搞得电压很低用不了了,那家里空调啥的那些功率更大的电器要是多开几个岂不是都没法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充电器就把整个电路搞得电压很低用不了了,那家里空调啥的那些功率更大的电器要是多开几个岂不是都没法 ...

 这也难怪,上次不是有1个帖,新建了1个充电桩,有几百个插座,要一个一个去试,插座的输出功率够不够1500W,每个通电试后,够1500W才能验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凡是学过初中物理的都不会这么计算,互联网民科真TM恐怖

笑到肚子痛

还说什么6个同时充的概率小……。我小区晚上全是10个全插满着充的

网友:
其实充电桩充不满,可能是因为充电桩判断当你的充电功率低于某个数值时就认为已经充满了从而切断了电源,而实际上此时电瓶还没充满,如果充电桩不断电,那应该是可以充满的

网友:
电动车公共充电桩最多是并联,怎么可能是串联?以我的有限知识,我怎么考虑都是并联!

网友C:
楼主是小学生吧,,串并联都搞不清楚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220v的插座是串联的,,,

太搞笑了…
今天真欢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小学生吧,,串并联都搞不清楚

不可能小学生的,小学生不知道U/I,可能是初中没毕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小学生的,小学生不知道U/I,可能是初中没毕业

 看样子楼主是一个从“矿石收音机XX”来的吧,而且初中读书时还是没有好好学习的人。

  只知U/I,却不会应用U/I

网友:
如此计算真是服了你,貌似很专业的计算方式,其实错误一大堆,充不满电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充电器输出端的电压不够,48伏电瓶要有59伏才能充满,60伏的电瓶要有74伏才能充满,72伏的电瓶要有88.8伏才能充满,你去量一下输出电压就明白了。
好比1米7的人去挑水,水桶都1米五高了,你的肩膀也才1米5,你就只能把水桶在地上拖着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楼主是一个从“矿石收音机论坛”来的吧,而且初中读书时还是没有好好学习的人。

  ...

这是有shi以来矿坛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