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那些笔记本带电磁屏、电磁笔

楼主(2021-08-14):
去年网课用Q584,习惯了。虽然比绘图用的数位屏差,但一般用是足够了。而相对的,电容屏却无法精密表达,

但这个Q584确实太落后了,运行sai绘图软件,经常用着用着就写不上字了,需要等很长时间。想买台不管是新的还是二手的稍微好的,其他的功能都好搜,可是怎么知道是电容屏?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说说?

网友A:
现在笔记本触控屏都是电容的你见过电阻的?

网友:
联想X201T X22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笔记本触控屏都是电容的你见过电阻的?

现在关注的是电磁的。就是绘图用的那种。只不过专业的电磁屏都不带电容屏功能,以确保手指头放在屏膜上没有反应,我的Q584带电容、电磁双控制,必须带手套,否则屏幕会受手控制,这就有点尴尬,夏天手套不舒服

楼主:
记得有人说过,电磁屏是惠普专利,而且从未转让,别的家都没有电磁屏的。可是问了惠普的似乎都没有这类?倒是富士通的还有,不知为何

网友B:
我在用戴尔的XT3,电磁+电容触摸好像是也不错。我是配给工控机器的,省了个鼠标,不错,好评。

网友C:
有电磁屏的,就是贵!新机基本就没有1万以下的。可以考虑二手的富士通或三星I5以上的,一般几千能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磁屏的,就是贵!新机基本就没有1万以下的。可以考虑二手的富士通或三星I5以上的,一般几千能到手。 ...

关键是不知道哪些是电磁屏,就是打算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戴尔的XT3,电磁+电容触摸好像是也不错。我是配给工控机器的,省了个鼠标,不错,好评。 ...

搜了一下,感觉确实有点慢了。配置再高点的就好了

网友:
三星note系列用的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关注的是电磁的。就是绘图用的那种。只不过专业的电磁屏都不带电容屏功能,以确保手指头放在屏膜上没 ...

我的ThinkPad10也是电容电磁双控,但是识别到电磁笔会自动屏蔽触屏。不过cpu和q584应该是一样的z3795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人说过,电磁屏是惠普专利,而且从未转让,别的家都没有电磁屏的。可是问了惠普的似乎都没有这类?倒 ...

电磁屏技术一般是wocam授权的,只要付了授权费就可以上wocam技术的屏

网友:
我用的联想yoga c940自带电磁笔

网友:
以前买过酷比魔方的平板,半个笔记本的价格,不便宜。电磁电容都带,但是缺点就是透光度下降。看着屏幕不透亮。那透亮的好屏肯定贵了去了。
买之前问问卖家,手写笔是不是不放电池的不用充电的。无源的笔对应的屏应该就是触摸+压感了。
我要说的不对,请来杠我,让我也多知多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哪些是电磁屏,就是打算二手的

新机没有留意过,不过我用过一些老机器,譬如富士通Q702和三丧XE700,多年前的老机器了,分别是3代和2代I5,二手估计估计就500-1000,运行sai完全没问题,前提是千万不要升级系统,win8.1以下还是流畅的。

网友:
12年上学有个c语言老师讲课就用的是富士通的好像,屏幕还能左右转

网友:
苹果的pro,和微软的surface不够你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