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更可靠的3K画质行车记录仪,还支持AR导航功能,盯盯拍Z40上手试用

楼主(2021-08-14):
有车的朋友都少不了一台可靠好用的行车记录仪,现在市面上这类产品不少,选择起来不太容易。对于一款行车记录仪来说,画面的清晰度、存储的可靠性,还有操作的便捷性都是我们挑选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另外还有些行车记录仪具有语音操作、实景导航等智能化的功能,用起来更加方便一些。

上周我就新装了一款盯盯拍Z40,这款行车记录仪的配置比较强,使用了一块2英寸高清屏,可以拍摄3K分辨率的画质,并且还支持语音操作,平时使用十分方便。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行车记录仪的虽然屏幕大、功能多,但是体积很小,尺寸为81x61x33mm,重量只有119克,装在车上不会遮挡视线。

盯盯拍Z40的包装比较低调,不过它提供的配件比较丰富,安装的时候很省事。这款行车记录仪的包装里,除了记录仪本体之外,还有一个车载充电器,一根电源线,以及安装时需要用到的3M胶贴、撬线棒、静电贴以及支架,另外还有一个选购的遥控器。安装的方法在说明书里有详细介绍,自己就可以轻松搞定。

这款行车记录仪的结构比较简单,正面是一块2英寸的屏幕,可以通过上面的四枚物理按键来操作,用来设置、回放都很方便,出场时屏幕上有张保护膜,装好之后撕下来就可以用了。当然了,因为盯盯拍Z40可以支持语音操作,所以平时这个按键操作用的不多。

和很多只能外接TF卡来存储录像的行车记录仪不同,盯盯拍Z40采用了D²save双存储设计,内置NAND flash存储芯片,同时可以外接一张TF卡,如果TF卡出现问题,那么内置存储就会启动预录功能保存视频,等我们重新安装一张正常可用的TF卡后,内置存储的预录视频可用自动复制到TF卡上。相比于只有单一存储途径的行车记录仪,盯盯拍Z40这个存储策略更加安全可靠。

在存储卡的支持上,盯盯拍Z40在机身侧面有一个TF卡槽,可以安装最大128G的TF存储卡,并且我这台盯盯拍Z40还附带了一张32GB的TF卡,视频速度等级为V10,足够3K视频的录制需要了。另外这款行车记录仪的TF卡槽还有一个橡胶盖,可用起到防尘的作用。

很现在很多较新的数码产品一样,盯盯拍Z40的供电接口也是USB-C的,需要的电源线规格只要达到5V 2A就可以了,这样后期线材更换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在摄像头这部分,盯盯拍Z40可以调整上下角度,这样更便于适应不同斜率的挡风玻璃,从而获得更好的录制视野。另外这枚摄像头的配置也很强,除了具备3K即2880x1620的分辨率之外,还有140°的广角,可以轻松覆盖左右两侧的情况,此外在软件方面,盯盯拍还有一个“原色匣图像技术”,在拍摄过程中拥有丰富的色彩空间,对于喜欢制作旅行Vlog的朋友很有帮助。

整体来看,盯盯拍Z40这款行车记录仪的结构并不复杂,但是功能很全,它的顶部有一个插槽,用来和固定在挡风玻璃上的支架进行连接,因此后期如果有拆卸需要,像是换新车,或者是更换TF卡、车辆清洁之类的,盯盯拍Z40也很容易拆下来进行维护。

因为配备了一根撬线棒,所以盯盯拍Z40安装起来容易很多,装的时候先要把支架通过3M胶贴和静电贴固定在挡风玻璃上,然后把盯盯拍Z40安装到支架上,接着连上电源线,最后再把线缆整理一下就可以了,花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搞定。

盯盯拍Z40作为一款比较智能的行车记录仪,除了可以通过它的屏幕来查看录像和管理设置之外,还可以把它绑定到手机上的盯盯拍APP上,以便进行各种设置以及录像内容的管理。盯盯拍Z40的绑定操作比较简单,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然后连接到盯盯拍Z40的WiFi就可以了。

在盯盯拍APP上,可以找到三个主要的栏目,分别是“在路上”、“设备”和“我”,其中只有“设备”是用来配对和管理行车记录仪的,“在路上”是一个内容界面,主要提供一些服务功能,还有很多车友分享的视频内容,“我”就是账号和本地视频的管理模块。

通过盯盯拍APP,我们可以设置盯盯拍Z40的很多细节参数,像是视频分辨率、时间水印、音量大小之类,用起来很方便。常电连接环境下还支持熄火后24小时停车监控,正常情况下是1秒1帧,检测到碰撞会自动开启视频记录,之后可以用手机连接到盯盯拍Z40的WiFi,通过盯盯拍APP进行查看。

实际使用中盯盯拍Z40的画面质量很清楚,即使是在记录仪本身的屏幕上看,细节也能显示得比较清晰,并且我们还可以随时通过盯盯拍Z40的WiFi把视频下载到手机上查看、保存和分享,不用频繁插拔记录仪上的TF卡。

值得一提的是,盯盯拍Z40还有一个AR导航功能,支持高德地图和搜狗地图,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进行选择,在地图APP上确定好行车路线后,从更多选项中找到“AR导航”,选择“连接行车记录仪”,会自动搜索行车记录仪,之后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AR导航画面了,此外还有车速、时间、里程等数据,相比常规的手机地图导航,这种AR导航用起来更加直观,更容易避免走错路口之类的情况。

总之,盯盯拍Z40确实是一款配置很强的行车记录仪,它在画面方面的质量很不错,录制效果十分清晰,并且可以通过手机APP方便地下载和分享视频内容。此外,这款行车记录仪的D²save 紧急双存储特性也大大增强了它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可靠性,而且像是“AR导航”等实用功能的加入,也有地的扩展了这款行车记录仪的使用范围。如果正准备入手一款行车记录仪的话,盯盯拍Z40应该会是性价比很高,同时又特别实用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