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为什么一打开默认就是最大火力?买的几个电磁炉都是这样

楼主(2021-08-14):
老人家在用电磁炉,不调火力,天天 2100W烧得面板塑胶都裂开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打开默认就是1200w?或者改一下哪个原件把最大功率限制在1400w以下呢?

网友:
那你就买那种商业电磁炉吧,带旋钮的那种

网友A:
对,家用的旋钮的产品也有从低到高调节温度

网友B:
小米电磁炉是可以调功率的

网友:
这种电磁炉适宜老年人使用,我买过两台

网友C:
志高的就不是,开机就1200,每次都要多按几次加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电磁炉是可以调功率的

电磁炉都可以调火力,但老人她不会调,默认就是最大开到底,不像煤气灶可以看到“火”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志高的就不是,开机就1200,每次都要多按几次加号

10年前买的一个杂牌,开机默认就是1200W,现在给老人家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家用的旋钮的产品也有从低到高调节温度

是啊,你这种比较直接。但我是想改一下现有的,这个是单片机控制的,估计要改程序,自己几乎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D:
我家的电磁炉电路板有电位器,能调节最大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你这种比较直接。但我是想改一下现有的,这个是单片机控制的,估计要改程序,自己几乎不太可能实现 ...

改电路板上的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电磁炉电路板有电位器,能调节最大功率

我的没有电位器。看你这个图得到启发,只要把 igbt旁边,有一个糖铜丝,用钳子夹一下。把电阻搞大一点应该就可以降低功率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电路板上的电流采样电阻

对,我也觉得把这个康铜丝电阻搞大应该就行!

网友E:
不同模式下默认功率不一样,我美的煎炸档默认一半功率,煲汤档三分二功率,其它档位默认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模式下默认功率不一样,我美的煎炸档默认一半功率,煲汤档三分二功率,其它档位默认全功率。 ...

但是功能选择键排在第一的就是爆炒2100w,,老人操作一般按下电源键再按一下功能选择键就开始干活了。就是爆炒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功能选择键排在第一的就是爆炒2100w,,老人操作一般按下电源键再按一下功能选择键就开始干活了。就是 ...

你这电磁炉设计不合理,前面是塑料面板当然不耐热,我的触摸的,上面就整块玻璃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磁炉设计不合理,前面是塑料面板当然不耐热,我的触摸的,上面就整块玻璃面板。 ...

就是一种外观设计,谈不上合理不合理,还是用料问题。整个玻璃板的确是没操作板裂口问题,但是,这种设计,如果玻璃板坏了,同尺寸的玻璃板换一个就行。那种全玻璃板的必须同型号更换。
楼主这种开机就是最大功率输出的确实不好,但我遇到很多美的、九阳的电磁炉,开机不是最高档,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都可以调火力,但老人她不会调,默认就是最大开到底,不像煤气灶可以看到“火”的大小 ...

普通电磁炉是间歇工作的,小米电磁炉是可以调pwm控制谐振频率来调输出功率,是持续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