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禁用360wifi自启动的方法。

楼主(2021-08-14):
有人送了个360随身WiFi 3代,电脑跟手机之间文件互传那是相当好用,免数据线。
但360果然流氓,一插上就自动开启wifi,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哪里可以关掉。

注册表搜索半天,删了几个可疑项也没效果。
最后发现原来藏在计划任务里,最鸡贼的是删除无效,会自动生成,
正确的禁用方法如下:
先运行 taskschd.msc  打任务计划程序,然后照图操作。

网友:
msconfig无效了么

楼主:
msconfig里根本没有,我连注册表都搜索了。
我用的还是免安装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config里根本没有,我连注册表都搜索了。
我用的还是免安装版。

盲猜系统服务内置,去系统服务里面找找有没这个WIFI相关的,改为手动或者禁止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系统服务内置,去系统服务里面找找有没这个WIFI相关的,改为手动或者禁止启动 ...

根源就是计划任务服务,但禁用开机会报错,所以还是留着吧。
只要你开启一次360wifi,就会自动写入计划任务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源就是计划任务服务,但禁用开机会报错,所以还是留着吧。
只要你开启一次360wifi,就会自动写入计划任 ...

老流氓了,3721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碰这个,哎

网友:
真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网友:
我也有个2代的360wifi,好像可以禁用,看来3代更流氓了

网友:
直接用其它的WIFI共享软件不就行了么,这货是狗改不了吃屎的...

网友:
早点扔垃圾。

网友B:
请问你互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以前用QQ发送可惜无法超过2G,现在用vivo互传这个软件!没有文件限制,速度也挺快,这个不需要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互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以前用QQ发送可惜无法超过2G,现在用vivo互传这个软件!没有文件限制,速度也 ...

现在配合360wifi快传,2G差不多三四分钟。
主要还是图操作方便,只需摇一摇。
还有电脑与手机的剪贴板内容也能共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配合360wifi快传,2G差不多三四分钟。
主要还是图操作方便,只需摇一摇。
还有电脑与手机的剪贴板内 ...

你这个速度不是太快,正常的话链接5G的话电脑和手机传输速度基本上应该在30M+基本上2G一分钟就传完了!对了,你这个360wifi快传需要手机上安装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速度不是太快,正常的话链接5G的话电脑和手机传输速度基本上应该在30M+基本上2G一分钟就传完了!对 ...

你这种太费流量啊。
要装,app就叫360wifi快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种太费流量啊。
要装,app就叫360wifi快传。

他说的是WIFI的5GHz频段传输,内网LAN直传单通道有30MB/S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WIFI的5GHz频段传输,内网LAN直传单通道有30MB/S这样

你说得对,我说的就是手机连接5Gwifi后局域网内传输,楼主理解错了!主路由小米AX3600+红米AX6组Mesh,可能手机性能有限总感觉30MB+不太快,晚上回去连接双wifi测试一下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对,我说的就是手机连接5Gwifi后局域网内传输,楼主理解错了!主路由小米AX3600+红米AX6组Mesh,可 ...

这个得看路由和手机本身5GHz的通道数,单通道是433Mbps好像,NAND的写入速度跟数据总数有关,双WIFI通讯的可能性比较低,目前还没见到这样的技术,就算有,那带宽平衡估计也很难做到。

话说现在人谈到5G就想到第五代无线电技术还是某公司的锅,我就不说是哪个公司了,知道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路由和手机本身5GHz的通道数,单通道是433Mbps好像,NAND的写入速度跟数据总数有关,双WIFI通讯 ...

菊花残公司的锅
又是QQ又是5G自然就联想到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菊花残公司的锅
又是QQ又是5G自然就联想到流量。

哈哈某公司没本事又爱炒作,前段日子被搞的卖家当,笑死我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路由和手机本身5GHz的通道数,单通道是433Mbps好像,NAND的写入速度跟数据总数有关,双WIFI通讯 ...

小米手机好多都支持双wifi,主wifi连接5Gwifi信号,辅助wifi连接2.4G信号,比单wifi速度有一定提升!我的手机是K40 12+256,wifi连接速度感觉比旗舰机还是差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