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不能做WinPE来用吗

楼主(2021-08-14):
看到无奈的帖子SM3267AE+MLC 写保护透明优盘 大杀器上线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去下单,他说不能做PE,不是量产CD的那种,就直接做不要量产的那种都不行吗?谁手上有没有帮忙试试?

网友A:
LZ没看群置顶、卖盘置顶、群里调侃么,无奈他只想卖U盘,
其他杂事一概不问(实质是被小白这些杂事搞烦了,没耐心了,一口回绝省得扯皮)。

还试啥试,SMI系列主控固件U盘强项就在可玩花样多。
10000000000000%可以PE\CD\OTG,只要片子好3281系实验WTG都行,
更复杂的多驱操作也可以。做不出来是水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没看群置顶、卖盘置顶、群里调侃么,无奈他只想卖U盘,
其他杂事一概不问(实质是被小白这些杂事搞烦了, ...

确切的说他可能被别人玩坏了。遇到过不少到手装完系统就无理由退货的。有理由也是不能启动优盘。所以干脆就没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说他可能被别人玩坏了。遇到过不少到手装完系统就无理由退货的。有理由也是不能启动优盘。所以干脆 ...

所以他说不能PE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我记得慧荣这个有专用工具可以烧镜像(3267应该能用),不过普遍会降速,还是普通做pe好,67兼容性特别好,我也入了两只备用和收藏,说是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实际是无奈大大不想被这些问题打扰安心卖U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说他可能被别人玩坏了。遇到过不少到手装完系统就无理由退货的。有理由也是不能启动优盘。所以干脆 ...

无奈大大写保护那种金属旋转的外壳时间久屁股胶容易顶开(我有一只那种外壳的3111固态u胶老了顶出来了),下次可以试试另一种卡住的那种(有一只,不过那种会掉漆,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没看群置顶、卖盘置顶、群里调侃么,无奈他只想卖U盘,
其他杂事一概不问(实质是被小白这些杂事搞烦了, ...

多驱要改cid了,没改好就得重新量产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工具单烧CD或者单作pe舒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他说不能PE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可以做PE,我做的是优启通PE    3267    3267  903都可以作,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PE,我做的是优启通PE    3267    3267  903都可以作,使用正常

已入了一个128G的,不过现在是闪迪颗粒了,对闪迪颗粒印象不好,同等价格还是喜欢镁光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慧荣这个有专用工具可以烧镜像(3267应该能用),不过普遍会降速,还是普通做pe好,67兼容性特别好, ...

难道我也要在入一个做收藏吗?手上U盘有好几个,不过都是32G居多,现在感觉32G使用都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入了一个128G的,不过现在是闪迪颗粒了,对闪迪颗粒印象不好,同等价格还是喜欢镁光颗粒 ...

我买的个人玩家做的,东芝颗粒 和 镁光颗粒

网友:
这点盘不算啥,无奈刚在群里说3267写保护
可订购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选了6个速度
最快的,透明壳、金属壳都有。当时还需要
延迟几天才能发货(因为壳子到货晚)。

前2天又订了2个64G的,金属壳的没了,
只有透明壳的了,还在路上。

至于以前买的SMI盘,几十个总是有的。

网友E:
其实我理解无奈的这种心情。有些小白,买个U盘,恨不得你把量产,做cd-rom,做pe,装系统,激活,装驱动等一整套的操作都教给他,否则不给你确认收货,或者不给你好评,更过分的是你若不帮他,他还给差评。
总之一句话: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F的心。

与其与小白纠缠,不如直接把丑话说在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理解无奈的这种心情。有些小白,买个U盘,恨不得你把量产,做cd-rom,做pe,装系统,激活,装驱动等 ...

无奈卖的利润低、销量大。真要教小白这一系列操作怕不要被缠的头发都白了。

网友:
有些小白刁钻也不是头一回了,我以前是见到有人电脑出问题主动出手帮忙甚至倒贴路费和材料费去搞定,后来发现他们把我当奴才使唤,时间久了也就开始学会拒绝了……

网友:
我那个sm3267 SLC的,用的还不错,只是懒的加写保护了

网友F:
3267做启动盘非常合适。我买无奈的盘有七八个了,其中3267就有四个,都做了CD+UD三分区启动盘,启动效果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67做启动盘非常合适。我买无奈的盘有七八个了,其中3267就有四个,都做了CD+UD三分区启动盘,启动效果真 ...

我觉得有单启动就可以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单启动就可以了吧

这边GRUB4DOS单启动,通杀所有硬件,现在支持EFI/UEFI的都有NTFS驱动所以NTFS已经可以通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边GRUB4DOS单启动,通杀所有硬件,现在支持EFI/UEFI的都有NTFS驱动所以NTFS已经可以通杀了 ...

G4D是针对BIOS环境的,因BIOS/U盘原因,无法通杀硬件。

YAYA的G4E是针对UEFI环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相对来说,W大的增强GRUB2更顺手些。
G4E也是借鉴W大的模块代码。NTFS驱动描述没看明白。是指G4E驱动还是指UEFI驱动?
有的UEFI不支持N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