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铝合金18650电池盒/充电宝

楼主(2021-08-14):
红包后6毛
充电红灯闪,满电红灯
[
自己的笔记本电池

就这,2052,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这颗芯片带电池保护功能?

只有两颗led,太简单了?

合体

充电电流,800ma

翻车了,只冲进去40%的电,量了一下3.5v
还特别热,不会爆炸吧

摸了一下,发热主要来自于芯片与电感

第二块电池,几分钟就不行了,给手机充电打嗝,电压暴跌3.5,拆出来电压又慢慢回去4.0了。倒是没有发热。内阻太大了?
第三块,给手机冲进了大概60%,电压3.3v,有些发热。晾凉了3.6v

我这几块电池就两个凑合能用的,其他的只能装小电流风扇里转6-7个小时

网友:
图也不给一张?这也能发出来?不审核了!

网友:
购买链接有么?或者店铺名

网友A:
签到红包买的吗?

网友B:
没有品牌容量标识,不能上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签到红包买的吗?

省钱卡5元红包

网友C:
6毛钱简直是省钱省到笑了。又给你赚翻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品牌容量标识,不能上飞机

自己做一个贴上,就做华为的
双面胶,左侧贴logo,右侧贴容量,徒手画3c

高贵的华为,敢不让我上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毛钱简直是省钱省到笑了。又给你赚翻天了。

便宜没好货,放电特别热

网友D:
电池有问题吧?换块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问题吧?换块电池试试。

淘宝评论里也有说热的
放电电流大会热吗?转换效率低?
换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一个贴上,就做华为的
双面胶,左侧贴logo,右侧贴容量,徒手画3c

你当机场an检是傻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便宜没好货,放电特别热

看了很多家似乎都是一个公模做出来的,价格5块到9块多不等。但是评论都有提到充放电发热的问题,应该还是板子质量不过关且没有温度探头形成闭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评论里也有说热的
放电电流大会热吗?转换效率低?
换电池试试

试试不就知道了,换块电池的事。

网友:
应该是18650锂电芯手机应急充。微型一体板我网购过50片随机款,挑出几片ETA9635好点单芯片同步整流升压,剩下都是单芯片二极管整流没过放电保护。

网友F:
带蓝牙和app吗?电池测参数的手机截屏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蓝牙和app吗?电池测参数的手机截屏怎么出来的?

装这个应用.accubattery
安卓手机都可以用,与充电宝 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很多家似乎都是一个公模做出来的,价格5块到9块多不等。但是评论都有提到充放电发热的问题,应该还是 ...

摸了一下,发热主要来自于芯片与电感

第二块电池,几分钟就不行了,给手机充电打嗝,电压暴跌3.5,拆出来电压又慢慢回去4.0了。倒是没有发热。内阻太大了?
第三块,给手机冲进了大概60%,电压3.3v,有些发热。晾凉了3.6v

我这几块电池就两个凑合能用的,其他的只能装小电流风扇里转6-7个小时

唯一的优点就是铝壳了,这么热,会不会对电池不好虽然是垃圾电池,我又考虑退货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没买运费险bug

楼主:
还是第三块电池,接另一块充放电一体板,充进了80%,终止电压2.8v,虽然越来越慢,虽然电感也有些热
想换块板塞进去但是淘宝找不到这么小的板
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摸了一下,发热主要来自于芯片与电感

第二块电池,几分钟就不行了,给手机充电打嗝,电压暴跌3.5,拆出 ...

谢谢兄弟测试给我们参考,我建议还是别用了,好电池的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板子。
锂电池对于温度很敏感,温度过高损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