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有的5298和这个DD20T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14):
如题,两个长的都一模一样,
店家说DD20TS是线上的,5298是线下,
有懂的大哥说下有什么猫腻吗?价格相差100多.

网友:
电商版便宜意味着缩水!

网友A:
一样的东西,没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东西,没区别

谁说一样啊,看图片两个电池就不一样,一个三星的,一个国产的,另外估计那个按钮开关也降级了,原本的很贵的,一个开关要50-60元,大有很无良的

网友:
如果价差够大,自己换电芯还是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一样啊,看图片两个电池就不一样,一个三星的,一个国产的,另外估计那个按钮开关也降级了,原本的很 ...

博世开关表示不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说一样啊,看图片两个电池就不一样,一个三星的,一个国产的,另外估计那个按钮开关也降级了,原本的很 ...

呵呵。一个是1.3ah一个2ah。2ah哪个还更贵呢。开关也都是一样得,建议你买了拆了再来瞎b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个是1.3ah一个2ah。2ah哪个还更贵呢。开关也都是一样得,建议你买了拆了再来瞎bb ...

最早以前的是德丰的开关,现在是台湾的某个品牌!

网友:
总体一样,批次不同有些细节差异。

网友:
应该是电芯不同造成的价格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一样啊,看图片两个电池就不一样,一个三星的,一个国产的,另外估计那个按钮开关也降级了,原本的很 ...

一样的,德丰早不用了,全换了国产大厂的开关,电池可以选的,1.3家用配置续航不行。2.0中国芯是性价比最高的,看看论坛国产电芯和进口芯评测,2.0容量的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5298很好用,50扭力,握感不如博世和得伟,建议配1.3AH或2.6AH的电池,配5.2太沉了不方便,不如得伟791 796,毕竟价格在那里,齿轮也不如博世GSR120-LI好听,便宜够用,打个孔上个螺丝得劲

网友:
颗粒板能开多大的孔

网友:
大有那个12v冲击批最早是德丰开关,后来全简配了,换开关跟是不是网络款没关系,是大有降成本的常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