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f卡插上电脑就发热发烫,这正常吗

楼主(2021-08-14):
新买的64g朗科卡,第一次使用拷进30g的数据,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温度较高
然后不再操作,卡仍然很热,以为是卡槽里面热了,放了半天,卡在插进去,马上又热起来了,拔出来一摸,感觉烫手,是不是卡有问题?

网友A:
把卡格式化掉,空卡插上看还热不热。空卡也热的话,可能卡有问题,内部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卡格式化掉,空卡插上看还热不热。空卡也热的话,可能卡有问题,内部有短路。 ...

空卡也热,已经联系京东售后了,还烧坏了我的一个读卡器,读卡器原来正常的,就从这张卡插过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卡也热,已经联系京东售后了,还烧坏了我的一个读卡器,读卡器原来正常的,就从这张卡插过后,就不能用 ...

那就顺带索赔读卡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顺带索赔读卡器一个

是的,已经索赔了,不知道真能不能赔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