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汉朔2.13寸电子墨水屏价签改造成桌面时钟摆件

楼主(2021-08-14):
前言
拜读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823-1-1.html,受到以下启发:
  • 可以局刷
  • 可以加32768晶振
  • 可以在LPM3低功耗下持续计时
  • 可以微损改造,
于是决定更进一步,利用7106无线通信设定时间,摆脱烦人的软串口。
工作原理
  • MSP430通常处于LPM3,用32768晶振计时,每2秒唤醒累加,每分钟激活局刷(逢整点全刷)后继续休眠;
  • A7106使用WOR功能定时唤醒,若收到时间数据则用IO中断唤醒MSP430,更新、全刷、休眠。

改造方法
  • 撬开前盖取出电路板
  • 加热松动两面胶,打开面板露出元件面
  • 拆除红色框的3个晶体管。此为墨水屏和7106的电源控制,占用了32768晶振引脚,需要拆除
  • 在粉色框处安装0欧电阻(0805封装),使屏和无线常通电(原因后面再说)
  • 在黄色框的2个引脚上焊上32768晶振(负载电容12.5pF),必须是2*6mm封装否则装不回去
  • 部件复原,烧写固件(程序整理好后会上传到github)

改造后

最终效果

为了降低长期局刷的不良影响,每分钟偏移1像素,所以会有拖尾效果。
支架和发射基站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7117-1-1.html
电流测量
万用表测整机稳态电流(3V电池供电):静态5~6uA,刷屏时3mA
突发电流只能靠估算:
  • A7106:按手册描述,接收16mA,每8s唤醒3ms,平均约6uA;
  • 屏:局刷约2秒(每分钟),全刷约10秒(每小时),平均约100uA;
  • 总体:平均电流110uA,按电池2*550mAh算可以用10000小时,实际可能是半年多。
下图是用开发板供电,因为电压偏高,电流会大一些。

附记:去掉电源控制的原因
7106为了随时接收时间数据,需要一直通电。
墨水屏因为:
  • 深度睡眠电流仅1uA(根据手册描述),即使断电也不会明显降低整体功耗
  • 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可达70mA,二手价签的电池内阻略大,压降会让430掉电复位
保持通电更好。
之前发现当430被唤醒时会自动重启。百思不得其,斥巨资购买示波器来研究,得到结论。
CH1为电池电压,CH2为10欧电阻采样电压。绿色、紫色是刷屏前通电,灰色、黄色为始终通电。
前半部分为无线唤醒,后半部分可见屏上电时的冲击让电池电压大幅下降,触发复位。

感谢
@xxp1943 提供的思路和字模

广告
上面提到的基站还有一块板子,有兴趣的坛友可以私信

楼主:
局刷效果,残影无法避免

网友A:
这个必须得有发射基站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得有发射基站才能用吗??

没有基站就没法修改时间了
基站也是自己做的,成本不高

楼主:
增加了以下内容
  • 农历
  • 修改字体和布局,让时间更显眼

代码仓库:https://github.com/reiyawea/HanshowClock

楼主:
更新
  • 数字向下偏移,落到底部,与日期间隔开
  • 增加电量显示,测定全刷期间电池电压,作为粗略的电量指示

代码仓库同步更新

网友:
去年跟风买了10片,
也花了100块买了 LaunhPad.
搭了iar环境,写了几个简单的代码就扔在一边.
有空再玩.

---
想了解长时间局刷,多久能把屏弄坏.

网友(2021-09-14):
楼主好 从0入门难不?不难我就拜师上你的船 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基站的资料开源嘛,想要仿制一个嘿嘿

网友(2021-11-30):
粉色地方 不用0欧,直接连线可以吗?

网友:
感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
问下楼主,程序默认时间,在里面可以修改吗

网友(2022-03-03):
拜读了楼主的作品,我也想买几个电子价签回来玩玩,但是本人功力相当有限,只能进行比较傻瓜的操作

请问有现成PC端的基站调试板可以直接买来用吗?谢谢因为是新注册所以无法使用搜索功能

网友B:
请教各位大师:本人想用二线模式烧写墨水屏上的MSP430G2755,却提示找不到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大师:本人想用二线模式烧写墨水屏上的MSP430G2755,却提示找不到设备。
...

这我知道,必须新版本的编程器才支持,你这个只能下载25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我知道,必须新版本的编程器才支持,你这个只能下载2553

这个板载的编程器也不能在线升级吧?手动升级可以吗?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C:
这我知道,必须新版本的编程器才支持,你这个只能下载2553

用利尔达升级到V3版本的仿真器还是无法对板载上的G2755进行编程,哎,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看着真真的

网友(2022-07-10):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大师:本人想用二线模式烧写墨水屏上的MSP430G2755,却提示找不到设备。
...

我遇到了相同问题,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