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请教螃蟹RTS5732DL主控,闪存颗粒是海立士的3DV4.请问有能开卡的工具吗?

楼主(2021-08-14):
螃蟹RTS5732DL主控,闪存颗粒是海立士的3DV4.请问有能开卡的工具吗?

网友A:
有吧,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吧,没搞过,,,,,

最下面的那个RTS5733的.不是5732的...这个我也有.开不了.

网友B:
拆了颗粒上2258X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颗粒上2258XT吧

嗯.也只好这样了

网友(2022-01-24):
引用 网友A:
有吧,没搞过,,,,,

RTS5733DLQ _H3DTV4  发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下面的那个RTS5733的.不是5732的...这个我也有.开不了.

大神  RTS5733DLQ  H3DV4的  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