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魔屏S2有竖纹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14):
⑴天猫魔屏S2有竖纹,DMD芯片和排线换了后,故障依旧。

⑵主板上给R、G、B、GB光源供电的电源的散热器很热,烫手,估计有60-70℃,不知是否正常?

⑶将主板上的GB电源排线拔掉,发现插不插GB电源线,投影没什么变化,都有竖条。投影竖条会不会与GB这一路有关?GB是起什么作用的?

⑷用万用表量R、G、B及GB的电源电压,R、G的电压为1.9V,B的电压为1.8V,GB的电压为1.5V。电压是否正常?

⑸GB的排线拔掉后,测得电压为15-18V,在跳动,不稳定。是否正常?

⑹基于上述信息,有人能判断天猫魔屏S2有竖纹的故障原因吗?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dmd驱动问题,虚焊或者短线,也有可能驱动芯片问题,与你找的led部分无关,gb是蓝灯,应该和另一路蓝灯并联的,另外不要长时间开盖试机,会破坏掉散热的风路导致部分元件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d驱动问题,虚焊或者短线,也有可能驱动芯片问题,与你找的led部分无关,gb是蓝灯,应该和另一路蓝灯并联 ...

DMD驱动芯片是不是就是DMD控制器啊?
是不是在DMD排线旁边的那个?上面有个金属护罩,金属护罩怎么拆掉啊?

网友(2023-09-28):
LED是电流控制,定电流,是否为LED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测试LED电压波形是否稳定,测交流  + 直流

网友:
这个找维修啦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