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热风枪推荐 但是淘宝上的感觉质量感觉不是特别好

楼主(2021-08-14):
想买一款热风枪,但是淘宝上的感觉质量感觉不是特别好,闲鱼上有diy的,结果看了评价好像也不行,求大佬推荐,200以内

网友A:
安泰信 或tana 8205 二手的几十块钱  1200w 旋转风 大小通吃 不伤塑料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 或tana 8205 二手的几十块钱  1200w 旋转风 大小通吃 不伤塑料件

我好像有这么个机器,这么有用吗?我还以为得重新买呢,看来是用的太少,不熟悉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这么个机器,这么有用吗?我还以为得重新买呢,看来是用的太少,不熟悉工具啊, ...

8205用着很不错 功率大 大风量柔和风  ,比那些玩具好用太多。

网友C:
前几天买了个深圳白光的,550w,200块,用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 或tana 8205 二手的几十块钱  1200w 旋转风 大小通吃 不伤塑料件

闲鱼货好少,而且感觉容易翻车都是一百以上

网友:
去闲鱼上买个二手的快克风枪就行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卡萨的850D,气泵数显的,我不怎么喜欢858系列风机手柄,我喜欢风量大耐操,温控精准豪放的

网友D:
感觉858贵的和便宜的,最大区别就是温控准确度,至于质量那就看用料了,不过结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坏的,最好买风机不在手柄的,例如857d或者850d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858贵的和便宜的,最大区别就是温控准确度,至于质量那就看用料了,不过结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坏的,最 ...

风枪好不好用 最主要的因素 是风量和温度的保持性 ,风量小而风压大 就容易把板子吹鼓包 吹糊 把塑料件吹化 。温度的保持性就和发热芯的功率相关了  。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最近买的二合一焊台,如果不是天天专业搞维修,应该没问题,功能很全,也很强。我用的挺,吹芯片还是很轻松。

网友(2021-12-09):
你拉不下屎,是因为地球的坑和你不吻合。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买了个深圳白光的,550w,200块,用着还不错

有没有里面拆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