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LUKE 112 旋钮断了 达人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21-08-14):
FLUKE 112 旋钮断了,不见了, 找了个铜柱,但那个扭找不到合适。想过用15B的改,好像也是对的,价格也高。
达人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海鲜市场有有拆机的,那价格接受不了,还是个断的。

铜柱

铜柱

铜柱合适

铜柱合适

网友:
试试3d打印

网友:
结构AB胶粘回去

网友:
彩色亚克力板做拨盘,把手。粘出一个来

网友:
用手电钻,横穿根棍子

网友:
油瓶的盖子可以不

网友:
这玩意闲鱼上有个人出售3D建模图纸,自己去立创打印尼龙件,回来后自己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3D打印的绝对比原装好用,也耐用一些,原装那玩意谁用谁知道,不但11X系列,17X也一样

楼主:
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也能将就用了,就是没有定位,容易扭过头。

找到一个旋钮

找到一个旋钮

楼主:
没这条件啊

网友:
只能找原型号的表旋钮,别的大小不同,没定位。

网友:
用串口插座的固定螺丝代替吧,我以前发过一篇帖子,18年的,找不到了

网友:
找个洗衣机上的拨盘。双缸老式的,估计大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