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液晶电视怎么没有逻辑板?

楼主(2021-08-14):
各位老师看看,我怎么没发现

网友:
 继续慢慢找吧,一直到找到为止、、、、鸟。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你是搞笑的!!!!!!!!!!!!!!!!!!!!!!!!!!!!!!!

网友:
应该直接做到屏边板上了吧?

网友:
集成到液晶里边了

楼主:
各位老师,我是电器小白,不要笑话咱

网友:
逻辑板和屏做在一起了

网友A:
最上面,排线接口里面,应该有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我是电器小白,不要笑话咱

小白会知道有逻辑板?

网友:
的确是小白。液晶给了我,我拆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排线接口里面,应该有东西

有一个长条电路板,和网上看见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会知道有逻辑板?

各位老师之前指点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长条电路板,和网上看见的不一样

 长头发不一定都是女的。

网友C:
这里面有板子,你撬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有板子,你撬开看看

打开了,你看看这个是逻辑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了,你看看这个是逻辑板吗?

必须的,多了个保护盖,设计贴心啊

网友D:
逻辑板和屏做一块了,就是这块电路板上,和显示器屏的做法一样。现在很多电视都有这种设计了,55寸屏也经常见到这种设计。也有的把逻辑板做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和屏做一块了,就是这块电路板上,和显示器屏的做法一样。现在很多电视都有这种设计了,55寸屏也经常 ...

请问,你说的这块电路板是不是叫边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这块电路板是不是叫边板?

是的,和屏幕连接的电路板叫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