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老是上边管击穿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8-14):
测量了下,三腿全通了

网友:
可能是芯片问题吧,,,,一般都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截止造成的,,,应该检查该电路的自举部分!!!!!!!

网友:
C3的容量查查

楼主:
管子发热倒是不大,电压不稳,像是哪儿虚接不稳,尤其震荡回路,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