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和面用搅拌机有点杂音,拆开上盖看了下

楼主(2021-08-14):
和面用搅拌机有点杂音,拆开上盖看了下,电机轴上的花轮键跑上面了,轴键有点晃,以后怕滚键。行星齿轮那看下,有两个胶皮塞,不知道是不是上油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桶上的那个轴密封圈磨损引起的。

网友A:
这和面机不错,比我买的海氏那个强多了,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面机不错,比我买的海氏那个强多了,价格几何?

一千多,但桶耳朵都是点焊机点的,不结实,没用几回就掉了,没有冷焊,找的氩弧焊,焊处受热内部氧化和凸点。

网友B:
顺着电机轴孔加深,攻丝,上个垫片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着电机轴孔加深,攻丝,上个垫片压住。

就是想这么做,今天试下,原轴上孔浅,丝锥尖头,套的扣少,还得钻深,手钻怕歪。

网友C:
会不会是大、小皮带轮不在同一轴线上引起小皮带轮往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大、小皮带轮不在同一轴线上引起小皮带轮往上跑

皮带弄平后,用段时间还这样,怀疑两立轴不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