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电动车与其他几台电动车,同时充电时,拿个万用表测

楼主(2021-08-14):
无论你我是否有文化,当你的电动车与其他几台电动车,同时充电时,拿个万用表,测测你充电器输入端,电压220V±10V,多路充电桩是并联!若小于180V以下还多,多路充电桩则是串联!用实验证明一切!说再多也没有用!

网友:
 楼主是正确的。

网友A:
楼主,串联的情况下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拔掉,那么线路中的其他充电器是否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串联的情况下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拔掉,那么线路中的其他充电器是否还有电? ...

已用实验证明一切!多路充电桩是串联!跟你说再多也没有用!

                                                                          不是我说的。

楼主:
我们小区以前是10个单独插座,并联回路,铅酸电池在规定的9小时内,电池能充满!后来小区更换了充电桩运营商,把10路单个的充电端口,换成两个端口一组的充电盒,一共五组。后来很多车主发现电动车,在原来的规定的时间内,电池不能充满,经仔细查看线路后,发现是五组串联。打电话询充电桩运营商,问为什么要接成串联回路,回答是为了电流检测!至于在充电时,拔掉插头为什么回路还有电?应该是两个端口一组的充电盒内,有一组能自动切换的开关,这种技术在控制回路中,并不新鲜。

楼主:
问题在于把两个充电口合为一组后,组合体内应该有自动切换开关。

网友B:
先不管上面说的拔不拔掉的问题,即便拔掉了它机器里面自动跳过那一个端口也正常。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电动车充电桩口要串联????虽然充电器支持宽电压,但是这样串联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上面说的拔不拔掉的问题,即便拔掉了它机器里面自动跳过那一个端口也正常。

有意义啊,否则哪来的楼主的标题和帖子?
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真不相信串联控制起来比并联还简单或者说省电,除此之外串联没有任何意义,何况电压180v,是用多少伏的电压多少个充电器串联得来的呢,一个180另一个一定是40,40的电压充电器又如何工作呢?要么用380的电压两个充电器串联,那么拔掉一个后另一个就工作在380v了,哦我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上面说的拔不拔掉的问题,即便拔掉了它机器里面自动跳过那一个端口也正常。

好像有的充电桩控制箱是要监测每一回路电流的,电流小于一定程度就会认为是充电结束切断输出,然后由于灵敏度的问题往往电动车还处于涓流充电时它就停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小区以前是10个单独插座,并联回路,铅酸电池在规定的9小时内,电池能充满!后来小区更换了充电桩运营 ...

不是串联啊,是充电站升级了电流检测,当检测到快充满,充电器电流很小,会自动断电,这样充电站省电。以前的充电站是到了固定时间就断电。

网友:
无法理解楼主的串联理论,有文化的麻烦解释科普一下。

网友:
一头雾水的路过,,,

网友:
我感觉楼主可能是对的,但是我的怀疑是故意搞低电压来充电的,看了要拿万用表去看看电压了

楼主:
老汉今年70,18岁开始玩电!那些偷电的计量都知道!现在用所谓高科技坑人,以见怪不怪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不过以前住老民房,电表很小只有3A5A啥的,家里开两个空调基本就要跳闸了,要是不跳闸其他白炽灯也会像鬼火一样很暗,我觉得这东西会不会是限流或者限总功率的的,同时用的人多了,电流就不够了,电压也低了,少几个用就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汉今年70,18岁开始玩电!那些偷电的计量都知道!现在用所谓高科技坑人,以见怪不怪了!君子爱财,取之有 ...

你在另一个帖子里说你今年18,这里你又说你今年70.究竟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还是都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另一个帖子里说你今年18,这里你又说你今年70.究竟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还是都是假? ...

 也可能全部都是真的。

楼主:
你们是帖子高手,以帖子多少定高低段位!什么问题都懂,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不说18怎知你们的做派!网络世界真真假假,你能随便说,老汉为什么不能逗你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