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Chord 2 Qute英国的DAC你跟我说几千块钱?

楼主(2021-08-14):
发完帖子就试机。做工也就淘宝HiFi的水平吧,里面可能就自家芯片值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网上到处卖几千?

网友:
音乐产品市场需求太小,网上效果器也不便宜。我发现运动相机和记录仪,配置好点品牌好几百元挺贵,联咏96660常用方案性价比好些。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山寨一样?没有铭牌吗?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些奢侈品包包成本也不贵啊,都是收有钱人智商税的东西,咱穷人看看就行了

网友B:
焦点跑到西伯利亚去了,近视又加深100度了,做工是山寨点了啊。

网友:
就是这样啦 符合发烧友们觉得小众品牌比较屌的心理需求 价格必须贵啊

网友:
竟然是fpga做的,应该是做信号高速处理。波形全部数字化,比一般adc厉害

网友C:
楼主舍得花几千买这玩意就不舍得花两千买台拍照好点的手机?

网友:
FPGA芯片来处理数字信号,,,比普通芯片好多了,,硬件上不值钱,,但是软件与驱动值钱

网友:
开玩笑   你是没见过智商税     什么吸震老鼠 吸震黑洞  第五元素 西电 内存电源净化

网友D:
这手机是手动对焦的

网友:
看起来是卖软件的。用的赛灵思FPGA

网友:
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买像素好一点的手机?

网友:
这个也正常啊,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不是由物料成本决定的

一款产品,或者营销做得好,或者某些性能,能满足某些用户的需求,找到了用户的G点,就会有用户买单,至于产品的售价,一般情况下,也没有条款去限制厂家标价(垄断市场的除外)

打个比方,CPU是用砂子做了,单从物料成本来说,一颗CPU应该定价多少?

站在QUTE英国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几千元贵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舍得花几千买这玩意就不舍得花两千买台拍照好点的手机?

我觉得是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山寨一样?没有铭牌吗?

山寨买不到那个斯巴达6的大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焦点跑到西伯利亚去了,近视又加深100度了,做工是山寨点了啊。

最近忙,没空好好拍照,拿手上拍的,灯光也没弄,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舍得花几千买这玩意就不舍得花两千买台拍照好点的手机?

小米6,最近又捡了两个小米6,看来能拼起一台能用的,这是要让我用到我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机是手动对焦的

米6,灯光啥的都不行,凑合看吧

网友:
这有什么,淘宝上一个高端HIFI保险丝都能卖到几百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