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联想ST510 120G 固态硬盘开卡奇葩

楼主(2021-08-14):
手上两个一模一样的,都是同样问题

我都换了N个版本了,死活开不出120G 容量来。自动的话就开到60G,最终手动只开到90G ,有没有知道怎么样开出120G !到底是我问题,还是哪里没调好~

楼主:
开出80G 分区什么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这是3颗32GB的?

网友:
有把钱浪费在垃圾上了

网友A:
再打标的大黑片...
送入垃圾桶吧

网友:
选boko,其他不动

网友B:
有一个通道的颗粒挂了,,,你肯定是开不出120gb的啦,,,,,,,,,你这是3ce开卡,,有一个ce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打标的大黑片...
送入垃圾桶吧

右下角有大的圆点表示是重新打标的吗?

网友:
BOK模式颗粒用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R0626C

网友:
找q0914版本开,颗粒选第二个l06b-b0kb,注意tsop开b0kb频率只能选100mhz,勾选忽略tran ADJ

网友:
楼上正解,颗粒选择那里,选(L06B-B0KB)的那一项,手动指定120G开。

网友C:
我240G的联想ST510,只开出120。用的是l06b-b0kb,自动识别。如果用IDEMA选定240G或者220G,都失败

网友:
原因你选了默认L06B模式 需要改成B0BK模式 容量指定120G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240G的联想ST510,只开出120。用的是l06b-b0kb,自动识别。如果用IDEMA选定240G或者220G,都失败 ...

报啥错误,是不是空间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通道的颗粒挂了,,,你肯定是开不出120gb的啦,,,,,,,,,你这是3ce开卡,,有一个ce挂了 ...

没错 抢BOK模式 48X3嘛

网友:
楼上的,半天都找不到B0BK模式,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啥错误,是不是空间不足了

十分开心的告诉您,我又经过几小时折腾,终于开出了240,之前报错有很多种,有模式不对,有颗粒选项不对,最后是dle设置240G,ADJ勾选,CHCE去掉勾选,L06—B0K,写入经过了200多秒,竟然成功了。测试拷贝速度没啥问题

网友(2022-08-23):
SM2258XT_IM3D_PKGQ0330A_FWQ0330A0_RDT0330A0   用这个版本试试

网友:
今天晚上我也成功开卡